求助:HP G6 板号:DA0R33MB6F0 快进桌面就没有显卡供电

楼主(2017-09-18):
HP G6  板号:DA0R33MB6F0  开机的时候有显卡供电和显存供电和1.8V供电, 快进桌面就没有显卡供电和显存供电和1.8V供电了,测开启DGPU_PWR_EN 开机的时候有3.3V正常,进到系统开启就没有了,DGPU_PWR_EN是由桥发出来的,卸载显卡驱动 开启正常,供电也正常,有时候还会蓝屏。BIOS刷过,此机是双显卡,请问这是桥的问题,还是显卡问题,还是双显卡交换问题,有哪些条件可查?

网友:
GOHST装系统,装完还没进系统就蓝屏,如果装系统的时候去掉独显驱动,等装完到官网下载驱动装上,不蓝屏 ,但是显卡供电都没有,独显没有用

网友A:
楼主  机器自动切换显卡功能正常的吧   玩游戏 显卡供电就有了

网友B:
楼主的 头像 这个也太猛了。。。 有可能是显卡有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 头像 这个也太猛了。。。 有可能是显卡有故障了

显卡刚换的新的 还是一样

网友:
刚刚测  进系统里面测集显供电也没有  独显供电也没有   那是怎么显示的?都搞不懂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一下显卡供电。。。。。。。。。。

网友:
快进入桌面 供电消失  是正常的   先单集成 看正常在说。AMD的卡 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机器自动切换显卡功能正常的吧   玩游戏 显卡供电就有了

玩游戏,也是没有显卡供电,刚刚查到集显供电也没有,开机用示波器测集显供电有瞬间电压然后就没了,偶尔开一次有0.9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