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50 不上COMS 电池自动开机

楼主(2017-09-18):
N4050 不上COMS  电池自动开机 ,不能关机。上COMS 电池以后 不开机 电流 0。07A   待机芯片发烫, 有遇到过的吗 ?

月饼 -50 发错版块!

网友(点评):
被扣分了,爽不爽

网友A:
刷bios  这是个通病 论坛有的 你找找看

网友:
好的,  我试试看看   但是 为啥 待机芯片 上电池以后  会  发烫呢,跟BIOS 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  这是个通病 论坛有的 你找找看

好的,  我试试看看   但是 为啥 待机芯片 上电池以后  会  发烫呢,跟BIOS 有关?

网友:
刷过了 跟BIOS没关系, 我查下RTC 电路吧

网友:
好的,  我试试看看   但是 为啥 待机芯片 上电池以后  会  发烫呢,跟BIOS 有关

网友:
N4050 记住了再有这个问题我就知道怎么修了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不是吧,啥情况 ,咋会扣分呢 ? 那我发到哪里

网友:
晕死了  ,被扣了50 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呀,扣的好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