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40G待机正常,触发保护掉电

楼主(2017-09-18):
         ACER 4540G待机0.01正常,插电电源指示灯亮,待机3V,5V都有,但是一按开关电源指示灯就灭掉,测3V,5V就没有了。感觉是哪部分短路保护了,打了各打电感都正常,桥供电及显卡供电10欧左右应该也正常,但还是把两个电感撬起一边再开机,还是一样。这有点不好弄了。各位看官感觉什么问题呢?
====================================================================================================
====================================================================================================
         大电感没问题,那可能是小供电或某芯片短路,目测都正常!查一查就到了二级供电,当查到U24这个5V二级供电转换就发现了问题,U24的S极的对地值为0欧,这样就难怪开关后没待机了,马上烧机大法,最后是一个电容短路,看图片镊子所指电容还是有点变色了,撬开后正常,装机呼拉拉的收工!!!

网友A:
二级电压 后端 短路。。       要是示波器的话 就容易判断了

网友B:
翘电感容易出事的,兄台。。。好在秒杀捡钱了。

网友:
修到过 一样的故障  5VS短路。 引起上电保护

网友:
心细看问题块

网友:
这个级的耳机转换电压是很容易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翘电感容易出事的,兄台。。。好在秒杀捡钱了。

翘电感出啥事?没咋遇过,说说你的故事!!

网友:
翘电感容易出事的,兄台。。。好在秒杀捡钱了

网友:
掉电的话还是多查查二级供电和PG信号、温控,这样很容易发现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翘电感出啥事?没咋遇过,说说你的故事!!

翘显卡和桥供电电感吗?假如是这两组后级有问题上电不会掉电吗?

网友:
一般都是后级有短路!一般都是后级有短路!一般都是后级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级电压 后端 短路。。       要是示波器的话 就容易判断了

我是小白,还没怎么用过示波器,请问,为什么说有了示波器,就容易判断,具体是一个怎么判断方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翘显卡和桥供电电感吗?假如是这两组后级有问题上电不会掉电吗?

不会掉,当时修好没接上这两个电感也能上1A多。有些机会掉,但也不会跟原来故障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