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初练芯片怎么对位

楼主(2017-09-18):
刚刚练习修手机主板,来了个不充电的,正好换下u2,换是换成功了,可是对位上自己没有把握,大家有什么高见吗?

网友:
不是有些有个脚位线? 或者也是靠感觉吧

网友A:
拆之前  在主板附近做好标记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之前  在主板附近做好标记就可以了,。。。。,,,

对位上,怕不准,不像电脑主板有框框

网友:
拆之前 先看旁邊的零組件位置 或者做記號

放下去的時候  對好你原先的組件位置

或者 用放大鏡看  看能不能看到  錫球 有沒有一排對其

通常 你有對其   熱風嗆 下去 準確度  很高   我都是這樣放IC    '

建議你 要有細心 對好  一次ˋ搞定 不要一直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位上,怕不准,不像电脑主板有框框

做手机 要做到心中有框。。。不然这行做不下去的

网友:
加点焊油,加点热,然后对准U2放下去,可以拿放大镜或者显微镜对齐一下,然后就开干吧,等焊油流出来,锡熔化了就差不多了,用镊子轻轻碰一下U2,归位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手机 要做到心中有框。。。不然这行做不下去的

牛,心中有框,出神入化了。我还没有这个功力,我都是用显微镜来对应的,比较麻烦,但效果还好,学习ING.

网友:
感觉做到心中有框好难呀

网友:
牛,心中有框,出神入化了。我还没有这个功力,我都是用显微镜来对应的,比较麻烦,但效果还好,学习ING.

网友:
个人觉得是一种感觉

网友:
听说先把芯片放好,加热到锡化开后,轻轻推几下芯片,芯片会自己回位就说明可以了。

网友:
可是对位上自己没有把握,大家有什么高见吗?

网友:
看角位图啊,这个都不会啊,看看哪里是一角

网友:
体积小脚位多的更加麻烦!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啊,见都没见过了。。。

网友:
买个二手的显微镜,妥妥的!:dax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