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 摔后无Wi-Fi

楼主(2017-09-18):
小6摔过,看板子Wi-Fi那里严重变形,拿下Wi-Fi果然摔得不轻一排焊盘都不见了,没办法一根根飞上吧,飞好装上Wi-Fi,测试正常,长飞线不擅长,不好看但能用

网友:
摔掉了这么多点,力度肯定不小

网友:
补一排的线啊,牛X啊,配服得很的哦

网友:
这问题,没办法,一根根飞线吧。

网友:
曾经我遇到一个6摔的WIFI直接掉了。但是焊盘一点都没事。

网友A:
哈哈,还好摔的是WiFi掉点,换个点多一些的那就……………

网友B:
楼主是用什么线飞的?耳机喇叭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用什么线飞的?耳机喇叭线吗

普通的0.02线飞的,不带绝缘漆那种

网友:
厉害厉害这是高手呀

网友:
长线难弄,飞一根固定一根,还担心高低不平,楼主是这个感受吗   幸亏9脚没掉焊盘,不然pp3153_rf都找不到

网友:
wifi的焊盘还是比较好飞线的,楼主功底不错

网友:
樓主 技術 很好 基本飛線 是最基本

厲害厲害

网友:
这个工程还是比较大哦。。。。幸亏不是掉很多

网友:
不                                 错   机器可以 就OK,

网友:
我修的6P也是摔得掉了7、8个焊盘,飞了好一会儿,你飞的漂亮多了
iphone6P 无音频 无WIFI 维修一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06015-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C:
油打那么多会不会不连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油打那么多会不会不连点?

一排一起打的油,干后把需要的刮开一些,这样比较快,而且重装多少遍飞的线都不会掉,有绿油保护,绿油别打厚了就行

网友:
好技术呀,楼主用了不少时间吧,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还好摔的是WiFi掉点,换个点多一些的那就……………

飞过电源15个点的 朋友的   看的都醉了

网友:
这个已经很好看了,很平整啊。。。

网友:
厉害了,考验技术和耐心啊!技术就是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显微镜是什么型号的?买成好多钱

就普通体式双目显微镜40倍左右完全够用,但一定的能连续变倍才好用

网友D:
上次也遇到一台摔掉点飞线装上OK 就是用一会儿就死机 不装wifi芯片不会 又遇到过吗?

网友(2017-10-18):
引用 网友D:
上次也遇到一台摔掉点飞线装上OK 就是用一会儿就死机 不装wifi芯片不会 又遇到过吗?

遇到过,umt摔过,板层断线,只能搬板

网友:
不带绝缘的线飞的?飞一根刷一遍绿油吗,我看你有线交叉了

网友:
佩服你这种,可以这么有耐心去飞线,是我估计都不想修了

网友:
修理这种还是要报风险,以前修理过换好wifi cpu板层断线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进水前科,这个应该是进水前科,

网友:
飞这么多的线,哎,这个机子真受累,楼主有耐心,真是飞线确实没有美感了

网友:
楼主飞线的时候 眼睛真那么好  是不是借助显微镜看的啊

网友:
学习了,没事来看看还是挺有帮助的,支持!

网友:
可以 谢谢了楼主  。我也在学习中 哈哈

网友:
果然是高手高手,够解气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