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最近笔记本修主板时候发现集成内存坏的比较多,因该怎么合理的给客人报个价格,

楼主(2017-09-18):
华硕笔记本现在集成内存坏的都比较多,屏蔽集成,然后再装一套内存条就可以,但是现在内存条都是贵的很,该怎么收费,怎么报价

网友:
先给他报价 ,, 包括 内存条的成本算在里面(不过最好别提内存条的事情,要不他会直接叫起来 马云一条才XX块钱)。。。 不修就拉倒。。。。。。。

网友A:
不说清楚也不知道说什么 坏,那么贵,客户总要问个清楚的,说实话吧人家就不修了,回去淘一条自己装

网友B:
就说板子坏了 内存也烧掉了 收两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说清楚也不知道说什么 坏,那么贵,客户总要问个清楚的,说实话吧人家就不修了,回去淘一条自己装

淘回去不屏掉集成的是用不了的,要是我就这样做,告诉他主板板,因为主板集成有内存,上面的内存一起烧了,如果想省钱让他自己买内存,你帮他修好,就说收工钱,这样可以赚钱的,还不用你售后内存....本来内存贵你报价人家可能就跑了,这样说人家才信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说板子坏了 内存也烧掉了 收两笔

主板也坏,内存也坏,那客人觉得贵肯定不愿意修了啊

网友:
主板什么费用,内存什么费用

网友:
这样可以不,就说内存条坏了,报价连修主板的价格一起报进去,如果客人觉得贵,自己去淘装上去也没用开不机,最后还是会拿回来修,这下可以跟它说,装内存的时候主板被烧坏了

网友:
内存拿货价出 收主板维修费 ……

网友:
主板集成了之后 给维修造成了一堆的麻烦

网友:
昨天刚修到华硕的一台机器,也是这个状况。。。我们报价也是和楼上的版主说得一样。。。

网友:
求大神指导一下,如何屏蔽内存?多谢了
(断开内存的工作条件的话,不就出现不过内存的问题了吗!)

网友:
最理想的情况是把坏的颗料找出来。不行的话还是实话实说吧。毕竟不能做成所有生意。拿到下一家也还是一样的成本。

网友:
就是 修板子 费用单算 内存 单算 大多数 推荐客户自己买内存  这样成功率比较高

网友:
意思是内存集成的坏了可以 屏蔽的 然后在加根内存 那一定是在BIOS里面的屏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