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8M-E REV:1.03无CPU供电通病

楼主(2017-09-18):
主板型号:华硕A58M-E REV:1.03
故障:不复位,无CPU供电

测量内存供电有+1.35V,+2.5V_VDDA也有2.5V,测量CPU供电为0V,CPU供电芯片开启正常,芯片供电也正常,加焊芯片也不行,
最后想到前几天修的一个华硕主板和这个信号一样,加焊旁边的电阻好的,知道TON连接的电阻爱出问题,就找到这个电阻,加焊

加焊好后,插电开机,顺利跑马亮机
附图:

网友A:
TON电阻不是频率设定吗?加焊也能好,我以前老是找不到这么大的电阻换,还没修过加焊也可以的

网友:
供电,开启都正常,TON连接的电阻有问题,导致不出cpu供电,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TON的电阻   还从没见过虚焊的    怕是要返修哟

网友:
学到经验了,谢谢楼主的技术贴了

网友:
难道电阻脱焊有这么多?

网友:
这个电阻最好要换掉,多观察两天,不稳定主芯片也要换掉。。。这种主板已经修过很多了

网友:
可能是周边元器件不稳定加热又好了, 就怕返修了

网友B:
先看看稳定性吧,一般都是替换,加焊怕用不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稳定性吧,一般都是替换,加焊怕用不久。

碰到好几个这个型号的主板了,都是这个问题,加焊好的,还没碰到返修的,等碰到了再换吧,这个阻值的电阻有点不好找,店里也忙,就怎么省事儿怎么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碰到好几个这个型号的主板了,都是这个问题,加焊好的,还没碰到返修的,等碰到了再换吧,这个阻值的电阻 ...

尽量多看看。

网友:
几个月前也收到这个板子 一会亮一会不亮  亮了几秒就灰屏 当时看成色也不咋地 都没细查就扔一边了 一会拿出来试试

网友:
加焊后亮机几分钟  关机一会再开又无复位了  ......还得自己查啊

网友:
这个主板我也弄过   加焊没有用   装个系统测试一下   就不行了,换掉电阻看看

网友:
这个TON电阻多大啊,。。。。。。。。。。。。。。。。。。。。。。。。。。。。。

网友:
老司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N电阻不是频率设定吗?加焊也能好,我以前老是找不到这么大的电阻换,还没修过加焊也可以的

我标错了,是左边横着的最上面的那个电阻是TON电阻

网友D:
lz主板电路图的来源可以分享一份吗 手里几块板子找不到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主板电路图的来源可以分享一份吗 手里几块板子找不到图纸

现在的华硕没有图纸,只有点位图,

网友(2018-01-21):
ton电阻是多大的  有人知道吗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