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问题

楼主(2017-09-18):
今天收一块,显卡背面掉电阻的显卡,划开然后飞线,手抖了,给金手指加了点,请问还有救吗?已经上图,

网友A:
这个无所谓吧,客户的金手指让他自己擦掉一个铜片我还补过,不过不能再拿下来了。你这样搞好了尽量别让客户自己拔

网友:
用刀片刮刮就行了 用着没什么问题

网友B:
拿吸锡线拖掉就可以啦   楼主不是做维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吸锡线拖掉就可以啦   楼主不是做维修的吧

在学习,所以很多不动,请教下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无所谓吧,客户的金手指让他自己擦掉一个铜片我还补过,不过不能再拿下来了。你这样搞好了尽量别让客户 ...

这个是问题卡。补电容了,还是不亮,不过没有加焊过,核心1.1 显存,2.0  型号是gtx260

网友:
拖掉   就行了                                            , .

网友C:
洗板水 刷一下 然后补一下OK 洗板水 刷一下 然后补一下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洗板水 刷一下 然后补一下OK 洗板水 刷一下 然后补一下OK

谢谢,我看了一下不知道什么问题现在,放这没关他先,

网友D:
我这有个7850类似毛病  也放着之后在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有个7850类似毛病  也放着之后在研究了

显卡,不太会,但是基本了解差多不了,所以想去学修主板。最近打算看看教材再说,

网友:
自己补焊就好了!!!!!!!!!!!!!!!!!!!!!!!

网友:
无所谓的,吸锡线拖掉就好,不影响。

网友:
学习学习,真取早日成为高手,非常感谢 !

网友:
260不亮是桥接芯片坏了,加焊差不多就 能好。

网友:
没有9了 换吧哈哈 我都有一块 直接换了

网友:
不影响吧,没连旱就好了,拖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