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7450风扇接口部位电容短路,通病

楼主(2017-09-18):
e7450风扇接口部位电容短路,通病,看颜色能看出来,以后直接秒杀!
通病

网友:
DELL的机器?多半是来要分的。太简单了

网友:
这种电容短路,是什么故障现象,是5A大电流吗

网友:
ELL的机器?多半是来要分的。太简单了

网友:
写的好简洁的通病………………

网友:
是上电大短吗。。。。。。。。。。。。

网友:
要是能写的详细一点就更好,短路的故障现象是大短路还是其他。

网友:
应该是大短路的了。 这个应该是19V供电的这个地方电容。

网友:
修到电容的机器真耍啊,楼主配个图就更好了

网友(2017-10-19):
通病支持一下 要是上图写详细一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