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进水机,开不了机维修。

楼主(2017-09-18):
      先给大家通报一个好消息,笔记本维修+主板维修+显示器维修,这三个科目的学费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新的优惠价格,比原来的优惠价格更便宜了,详情请进入:http://www.xinxunwei.com/sfbz.html       如果你现在想报名,可以联系我们招生咨询人员。
【联系方式】
  培训咨询电话: 400-800-9990 按3  0755-27396416 27396417

  培训咨询QQ :  1727176051  981775188
      手机QQ点击:1727176051  [mqq]1727176051[/mqq]   981775188   [Mqq]981775188[/mqq]
   对于基础不好的学员,开设电路基础课。经考试合格者,推荐实习岗位,优秀者安排工作。

============================================
                                        苹果A1278进水机,不开机维修
机型:苹果A1278
板号:820-3115-B
故障现象:进水机,待机电流0.185,按开关没反应;
维修过程:

     从待机电流就能看出,这机器肯定有短路,拆机一看,发现桥旁边有明显泡过水的痕迹,如下图:

接下来用万用表打值,发现公共点已经明显大短路,如下图。

     因为苹果的公共点是PWM方式产生的,所以可调电源看不到大电流。仔细检查外观,发现R5410旁边板层已经烧黑了,然后就用刀片把碳灰清理干净,烧如下图:

    层板烧坏的地方这个R5410是个检流电阻,此电阻直连公共点,如下图:

用刀片清理完炭灰后还是大短路,于是采用烧机法进行烧机,摸着还是层板烧穿地方发烫,那就用刀片接着挖,一直挖到它不短路为止,经过一阵狂挖,最后打值4百多,这下正常了。如下图:

    因为挖的时候,挖断了几根重要的线路,把线路补好后,通电,公共点电压正常产生12V多,如下图:

通电后自动上电,电流上到了0.2几A,而且反复掉电重启,如下图:

经过测量,发现电流在0.2几A的时候,内存供电、总线供电、桥供电、VCCSA、VCCPLL都正常,桥的PWROK、APWROK都正常,唯独桥不读BIOS,实测BIOS的供电脚,发现BIOS的供电只有1.5V左右,肯定不正常,如下图:

    最后测量发现BIOS的供电电路已经腐蚀断线,直接飞线后解决。如下图:

    飞好线后,通电,电流一跳变,看样子已经亮机了,接下来将主板装起来,接上测试硬盘、屏线等等,再次通电后顺利亮机,如下图:

     以为就这样修好了,开机测试一天没有问题,等第二天,又开不了机了,待机电流是0.012A,如下图:

电源头的灯也不亮了,如下图:

    进水机的故障就是多,而且还不稳定。通过以上现象判断,故障基本锁定在EC的待机条件上,以及EC本身。经过仔细检测,发现EC的待机复位只有0.7V左右,明显不正常。如下图:

    通过电路图可以看出,EC的复位来自U5010,这个U5010芯片只要3脚得到PP3V3_S5_SMC、6脚和7脚为高电平,5脚就会延时开漏输出SMC_RESET_L,由R5000上拉为高电平。如下图:

    实测R5000前端3.42V正常,而电阻后端上拉的SMC_RESET_L信号始终只有0.7V多,如下图:

    然后测量SMC_RESET_L信号的对地值也有400多,怀疑R5000 100K上拉电阻损坏,于是找了个比它小的10K电阻换上,通电测量,发现SMC_RESET_L信号还是偏低,不过这次电压比之前高了些,上升到了1.2V左右,如下图:

    此时怀疑板层有漏电,但是对地值又有400多,烧机是烧不出来的,没办法,又去找了个50欧的电阻换上,通电后测量,SMC_RESET_L恢复到正常,如下图:

    而且此时已经自动上电,电流上去了,电源头的绿灯也亮了,如下图:

    接上屏后顺利亮机,再次装机,并重新装了个系统,目前测试没有问题,希望后面不要再出问题。

 会员6078632元2023-3-10 02:21
 会员11132492元2022-11-16 06:51
 会员11132492元2022-11-16 06:50

网友A:
怀疑板层有漏电,改上拉会不会导致后面使用出问题?比如电池不耐用或者不稳定之类的?

网友B:
利用增大电流的方法来达到对抗板层漏电~·哈哈,常用~~~~好使!

网友:
黄老师修机,思路就是清晰,一针见血,再复杂难修的机器都能修好,真的佩服,帖子也写的清楚,赞👍

网友:
不是一般的6666666666                                        .

网友:
黄老师,可惜没机会实地听您的课。

网友:
大佬就是大佬阿...真心羡慕...思路清晰...维修不费劲...

网友:
猛,一刀直杀 命门。。。。。。。

网友:
每个人遇到的问题都来分享,维修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C:
挖的时候,把有些线路挖断了,最后飞线解决,请问,是怎么知道是哪些线路断了呢,怎么判断出来的呢?

网友:
老司机,刀刀见血,看似简单,其实功力深厚,学习了,r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怀疑板层有漏电,改上拉会不会导致后面使用出问题?比如电池不耐用或者不稳定之类的?

因为对地值是正常的,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对地值是正常的,影响不大。

现在想想有点理解了,等于你这个改成了分压了..............有一点就是,如果后面的对地变化了,也就是改变了值了,才会造成不稳定....

网友:
苹果的机子我是修得少之又少··遇到故障都是没有把握的·

网友E:
船长,请问一下怎样判断桥有没有去读 BIOS呢?

网友:
修好一台苹果笔记本就是有成就感,楼主技术还是很不错的,学习了

网友:
进水机器最怕就是后面不断的小问题出现,麻烦死了

网友F:
你应该把挖的那个洞拍上来晒一晒嘛…………

网友:
不是一般的牛,这机器修好收多少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船长,请问一下怎样判断桥有没有去读 BIOS呢?

这个很简单啊,用示波器去测量BIOS的片选波形就知道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挖的时候,把有些线路挖断了,最后飞线解决,请问,是怎么知道是哪些线路断了呢,怎么判断出来的呢?

第一、用肉眼看,第二、用表测量,第三、通电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应该把挖的那个洞拍上来晒一晒嘛…………

文中有图片啊,从上面数下来第三张图就是啊

网友G:
这种复位问题直接连线应该保险一点吧感觉

网友:
黄老师实在是太强,我只能望尘莫及

网友:
黄老师,技术就是好,有机会能向黄老师多学习学习

网友:
船长  开船   就是                                   稳.

网友:
船长           一出手就是  精品中的精品 .

网友:
黄老师 厉害了我的哥。 发的帖都是很详细值得看学习的好帖,维修方法也值得借鉴。

网友:
老司机这技术 绝对不翻车 神一般的存在 太厉害了

网友:
我去,真实一波三折啊,老师不愧是老师,不仅修机思路清晰,而且发帖图文简单易懂,要是我第一次修亮机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到了第二次不亮机的时候,估计就该乱了,不知道从哪里查起了!经验也很重要,特别是那个板层漏电打死我也想不出来,想问一下怎么判断板层漏电?

网友H:
船老大这么修进水的  能稳定吗?   容易返修吧

网友:
黄老师修机器就是厉害。示波器用的超级棒

网友:
用心良苦啊,真牛逼啊,

网友:
厉害了 哈哈   搞个显微镜来 挖板子估计不错 哈哈

网友:
果真是教学案例,收藏了,要慢慢消化,其中最受教的地方,是当出现板层有漏电情况,可以更改上拉电阻的阻值来解决,太妙了,真不愧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H:
船老大这么修进水的  能稳定吗?   容易返修吧

目前是没问题的,以后的问题等以后再说。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老师就是老师 不服不行

网友I:
会不会有可能挖线的地方还有接触不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会不会有可能挖线的地方还有接触不良的

不好说,应该不会,至少目前是正常的。

网友:
船长能把板修到这种程度 并且分析的这么具体真是难得
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深圳招聘笔记本主板维修师傅 1 名。
            要求:三年以上工作经验,精通时序,能够按照图纸分析电路维修,理论扎实,焊工过关,刻苦钻研,服从安排,素质良好。

     工作时间:早上9点至12点30.   下午1点40至7点   上班时间9个小时。每个礼拜天休息。
           待遇:包吃住   工资4000-8000  底薪加提成,工资的话看能力拿工资。

     公司工具配件齐全,料板一大堆,芯片相当充足,,想换哪个芯片就换哪个芯片。维修非常顺手。 老板懂技术好说话,太难修的可以先放一边,先修好修的主板。

欢迎您的加入,电话:刘生 13144804525     qq 313565924

网友:
思路就是清晰,一针见血,再复杂难修的机器都能修好

网友:
历害一看就是老手,解决故障行云流水一般。

网友:
行云流水,思路简洁清晰,电路改的很6

网友:
厉害哦,老师功力深厚。先收藏学习了。

网友:
还是老司机牛逼呀,苹果这种进水的机器,不是一般的难弄

网友:
图文并茂 不错 黄老师厉害,有短路烧穿引起的不触发

网友:
有bios脚断线引起的不显示,有u5000无复位引起的五代机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简单啊,用示波器去测量BIOS的片选波形就知道啦

学习了,感谢黄老师。。。。。。。。。。。。。。。。。

网友:
大神 会修板 又会写作文   赚分 杠杠的啊                    、

网友:
大师就是大师果断一刀就秒杀。。。

网友:
線路分析好挖板也挖得漂亮 我常常都挖失敗或者斷線 還要努力學習一下呢 收藏加分囉

网友:
遇到苹果电容短路的还能修,别的就都推掉了

网友:
写的真详细,清晰易懂,一代宗师的级别,厉害了老师,迅维有几位一代宗师级别的?

网友:
板层有漏电的这种,用小的电阻把电压拉高了,以后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老司机了  谢谢分享  学习了  思路还是不错的

网友:
苹果机器都没有修到过

网友:
大神厉害了  ,,。,,学习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 ...

板层有漏电的这种,用小的电阻把电压拉高了,以后会有什么影响吗     买新的

网友:
不错 个人感觉苹果的不是很好修 时序不了解

网友:
不是一般的高手,思路清晰

网友:
刚出土的板吧!这都能修好???

网友:
思路很清晰,点个赞。。。。。。。。。。。。

网友:
不会修苹果               就看大师表演

网友K:
厉害啊,划船不用桨

网友:
U5010的6脚7脚正常了吗,你的作法相当3.3V直接下拉了吧,这样相当前面不管正不正常只要后面没短路没问题直接下拉一个3.3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简单啊,用示波器去测量BIOS的片选波形就知道啦

船长,我有台示波器我也去测了,但是上电就有啦!是待机的,还是桥去读取的呢,?求解释:

网友:
  不错 楼主技术厉害  学了苹果 谢谢分享

网友:
只写老司机会不会被判灌水啊?不过这级别不是老司机还能是啥?

网友:
哈哈哈,到现在没有修过苹果的,就前几天搞了个进水的,拆开洗洗,好了,收钱

网友:
黄总厉害  苹果我还没有搞过几台呢

网友:
没有耐心是搞不定这么多问题的,现在的我看见坏好几处都不想修了! 因为没时间搞!
版主辛苦了!

网友L:
我刚修到一个1466也是复位一端3.3,一端1.5 电阻图纸上标着得是100K 测量也正常,直接去电阻飞线了,3V上拉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M:
改小电阻,电流会变大,可能芯片会发热。

网友:
板层漏电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对地值正常 电压值偏低 换一个几十欧姆的电阻好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学习到了

网友:
挖断的信号线怎么搞的?大圣级别

网友:
这个可以看 有些看不了 。。。。。

网友:
烧成那样了,不容易啊,苹果的不好修

网友:
好久都没有看这么详细的技术贴了,分析到位,思路清晰啊

网友:
一代宗师,排版看到好舒服,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呀,这样都行...............

网友N:
看主板,感觉腐蚀还是蛮严重的 最怕有些地方肉眼看不出来时间久了就会出问题
黄鑫船
以后的问题,以后再说。…。……。…。………
详情

网友:
船长发帖谁与争锋,看帖2分钟,发帖1小时,修机器还是船长有耐心,加分加金币

网友:
黄大师 就是厉害,,,,,进水的就是有点不稳定

网友:
这可是个宝,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维修资料

网友:
漂亮,真是高手,心细,技术高,学习了

网友:
LZ修苹果这是得心应手,感觉都没什么难度,好厉害!但看主板进水这么大幅度水迹,只是担心返修机率

网友:
老司机开车了 学习了学习了 感谢黄老师 。

网友:
黄老师就是厉害啊 思路清晰 不用纠结太多东西

网友O:
黄老师你把那个100k电阻换成50欧的电阻不会影响吗。换成0欧的也可以吧。
黄鑫船
这是用来上拉复位信号的,不能换成0欧,因为当复位信号要为低的时候,不能把供电拉低了。
详情

网友:
黄师傅的技术不是浪得虚名的

网友:
思路就是清晰,一针见血,再复杂难修的机器都能修好,真的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O:
黄老师你把那个100k电阻换成50欧的电阻不会影响吗。换成0欧的也可以吧。

这是用来上拉复位信号的,不能换成0欧,因为当复位信号要为低的时候,不能把供电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看主板,感觉腐蚀还是蛮严重的 最怕有些地方肉眼看不出来时间久了就会出问题

以后的问题,以后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刚修到一个1466也是复位一端3.3,一端1.5 电阻图纸上标着得是100K 测量也正常,直接去电阻飞线了,3V上拉 ...

像复位这种信号,最好不要直连,因为当这种复位为低电平的时候,会把供电也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M:
改小电阻,电流会变大,可能芯片会发热。

电压不变的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这种复位问题直接连线应该保险一点吧感觉

这种复位信号不可直连供电,因为当复位信号要为低电平的时候,会把供电拉低,很有可能造成大电流。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维修永无止境    多多交流

网友:
对于手机这一块 我还是白板  完全不会 要学学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A:
怀疑板层有漏电,改上拉会不会导致后面使用出问题?比如电池不耐用或者不稳定之类的?

万一用着用着阻值变小了呢

网友:
苹果机还未接手修过,在这里学习了!

网友:
老司机666,苹果的机器维修帖子看多了还是有收货的,慢慢自己就会修了。

网友:
请问,是怎么知道是哪些线路断了呢,怎么判断出来的呢?

网友:
苹果的机子我是修得少之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万一用着用着阻值变小了呢

这个只能听天由命了,谁都没办法控制

网友:
刀刀见血,看似简单,其实功力深厚,学习了牛

网友:
  黄老师就是厉害,  666

网友:
发帖不易,图文并茂,需要给你加分吗???

网友:
想去基地学学苹果维修  不知道一样不啊

网友:
太厉害了。思路清晰。。。。。。。。。。。。。。。。。。。。。。。。。。。。。。。。。。。。。。。。。。。

网友:
厉害啊,黄老师就是不一样哈哈

网友Q: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一模一样的,刚开始是绿灯不亮发现是=PP3V42_G3H_REG对地短路。最后是EC旁边的一个电容腐蚀了C6908

网友Q:
引用 网友Q: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一模一样的,刚开始是绿灯不亮发现是=PP3V42_G3H_REG对地短路。最后是EC旁边的一个电容腐 ...

弄了之后还是不触发。测了条件SMC_BATLOW_L 为0V

网友:
引用 网友Q:
弄了之后还是不触发。测了条件SMC_BATLOW_L 为0V

R5040也测得是100K的 换小一点的不行。最后干脆直连就自动上电了,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联想500S-15ISK的 比你这个烧的严重  在Z1268012位置 进水  上下板层都烧变形 我刮的不短路了  4个MOS管也坏 芯片 两个脚都掉了  图纸没有 芯片PDF也没找到 现在还放我这呢  楼主有此芯片PDF吗

网友:
黄老师出手就是不一样威武

网友:
6666666666不愧是超级版主啊,厉害

网友R:
不是苹果嘛怎么还win8,难道传说中的黑苹果

网友:
感觉好贵哟真是心有欲而力不足啊。老板行行好能不能少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对地值是正常的,影响不大。

我修过一例,不认硬盘。开启电压只有0.7V,对地值600多。就改用了另外一个3.3上拉。本来主板也预留了。只是没装这个电阻。改完可以使用了,但是没过半个月返修。后来还是换了相关芯片,才没有再返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利用增大电流的方法来达到对抗板层漏电~·哈哈,常用~~~~好使!

后级板层大概5K的阻值,感觉是板层串路导致的漏电

网友:
很难能修到台机器了啊,看到你们发的案例,我心里特别那个什么

网友:
有这种维修帖子在 我们学习起来确实方便多了  双击666666666666

网友:
看黄老师修机器都觉得好简单的样子

网友:
是的,希望后面不要再出问题,否则还要修几次。进水机太不好弄了。给船长加分恭喜

网友:
老师修机,思路就是清晰,一针见血

网友:
修机真如 庖丁解牛 徐徐道来  又长见识了

网友:
学习了 黄老师

网友:
进水机器一般都是修好都要测试1-2天才给客户,免得到时候不行客户回来找麻烦,楼主修的不错啊,不走弯路,招招致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复位信号不可直连供电,因为当复位信号要为低电平的时候,会把供电拉低,很有可能造成大电流。

常理来说一般都是持续高电平的吧 不过你这种处理方法下次遇到可以试试没想到过这种方法

网友:
厉害 高手 600块钱到手

网友:
黄老师,直接无敌了。理论实战,都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网友:
写得很给 力

网友:
给你加分

网友:
老司机 就是厉害 刀刀见血 不是一般的厉害

网友:
板层短路 也能修好厉害厉害 学习了 大佬就是大佬就是厉害

网友:
进水也能修啊。。。。。。。。。。。。。。

网友:
这就是高手中的高手啊 谢谢分享

网友:
苹果笔记本进水 一般都很难坏的很严重 严格来讲 那就是捡钱的活儿 哇哈哈

网友:
收了多少米 技术就是不错

网友:
烧板层,很少花心思修了,思路就是清晰,一针见血,再复杂难修的机器都能修好,真的佩服

网友:
老司机就是厉害,开车不要方向盘那种。直奔问题点

网友:
示波器维修主板好用 老司机

网友:
谢谢,,学习到经验了

网友:
这个技术牛啊,苹果机器本身就不是很好搞,再加上那个进水机器,也是没有谁了啊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维修思路明确 一针见血

网友:
黄老师修机,思路就是清晰,一针见血,再复杂难修的机器都能修好,真的佩服,帖子也写的清楚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图纸错了(滑稽!)!

网友:
楼主总是徘徊在牛A和牛C之间 6666

网友:
不能断开原来的线路 自己飞一条线过去吗

网友:
黄老师傅修机器,可惜没机会听你的可呀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进水修好,使用一年左右,现在有时候能正常使用,有时候好好的使用黑屏

网友:
大师就是大师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
谢谢楼主,的技术贴,这样的机我接过都有机十台了,都给人捡钱去了,看完这个贴,前几天刚碰到一台,不用5分钟,¥350到手了,这个贴给小白走少很多冤枉路!非常感谢有这样的大神无私俸献!

网友:
苹果很少修, 系统也难装

网友:
前来学习  ,看看好修不,希望能学到知识

网友:
应该把 你挖坑的地方上个图,不会已经挖穿了吧

网友:
进水机器修好最好是多拷机试试,个人比较讨厌进水机,问题比较多。。。。

网友:
利害了,发帖不易啊,非常感谢分享,受益受益

网友:
开船了,答错的同学25个俯卧撑

网友:
学习了,苹果维修赚钱啊 ,我以前都不动这个 ,现在学习了

网友:
比好厉害 了 楼主    这样都还 可以   让我 可能都放弃了

网友:
aa电脑维修、手机维修、培AASSAAAAAAAAAAAAAAAAA

网友S:
有两台A1278没修好了,楼主提供下图纸

网友:
学习了,自己还没有涉及手机维修

网友:
谢谢黄老师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很详细!谢谢分享!理论扎实,加上正确的思路不走弯路啊!厉害

网友:
我有台示波器我也去测了,但是上电就有啦!是待机的,

网友:
黄老师修机,思路就是清晰,一针见血,再复杂难修的机器都能修好,真的佩服

网友:
楼主功底不错 一般看着苹果板子就头疼 修好 了几个 都是靠运气

网友:
高手,看来需要学习的太多了啊...............

网友:
来自: 山东日照
每个人遇到的问题都来分享,维修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船长修机就是6,这次怎么没抓几个波

网友:
为什么不拆下EC看看EC下面是不是也有进水的痕迹呢!

网友:
这个短路问题 刮不好 就会越修越严重

网友:
给楼主来个666

网友:
苹果机集成度高,不好搞,不知道这怎么弄

网友:
谢谢黄老师分享 学习了 相当受用

网友T:
怎么收费的。主学什么的??????
月饼
收费标准:http://www.xinxunwei.com/sfbz.html
详情
黄鑫船
你好,你想学什么?我们网站上有收费标准
详情

网友U:
以前远程好像是几百嘛
黄鑫船
现在也差不多价格。…。…。……。…。…。………
详情

网友:
前几天我也修了个进水的 没楼主腐蚀的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U:
以前远程好像是几百嘛

现在也差不多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T:
怎么收费的。主学什么的??????

你好,你想学什么?我们网站上有收费标准

网友:
技术含量很高的一个贴。我还是有看不懂的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学习了,看来学笔记本维修也要有扎实的基本功和理论知识才行呀

网友:
佩服,我们这小地方遇到这样机器直接就报废了

网友:
修苹果的都是大师来的,呵呵1111111111

网友:
这样上拉的电流增大了,芯片控制复位应该起不到作用还是芯片或电阻容易损坏

网友:
太厉害了, 我是没有时间,有时间一定去进修一下自己的水平

网友:
。。。厉害了  一般遇到这种完全没辙  思路太好了  666

网友:
楼主,U5010的1脚V+也必须要有供电吧?

网友:
牛啊,老司机,看完之后学习颇多,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T:
怎么收费的。主学什么的??????

收费标准:http://www.xinxunwei.com/sfbz.html

网友:
改换50欧电阻是精髓之处   学习了

网友:
下载一次扣10个下载分 好生厉害 了不得了

网友:
同样有一台,无CPU供电,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不错,很优惠的东西,对于新人来说有福了,

网友:
黄老师修机就是不一样,思路清晰,不打结;尤其是最后一招,学习了!对地值正常,漏电,采用增大电流的方法很实用!

网友:
果然是老司机了,修的好,学习了

网友:
技术一流。。。学习了,,,,,,

网友:
               技术不错  赞一个

网友:
我先的号怎么也登不上了,还不能用原名字,化了2元钱购买了一个激活码,才有了一个新的号,现在多回几个人,只想挣点积分下载东西。没办法急要。

网友:
维修起来就是比较麻烦,有头绪还好,要是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K:
厉害啊,划船不用桨

全靠吹,哈哈哈。

网友:
增大电流 能抵抗漏电?我表示我试过多次没有成功

网友:
厉害了 还有广告啊  好像去你那里进修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大神度是秒杀

网友:
能修亮就说明技术很厉害了        而且二次故障能解决 能分析清楚原理  技术真不是盖的

网友:
谢谢 楼主分享经验 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运气好,不用换桥。看进水在桥附近

网友:
不错,,老本子了,,报得起价不。。。。。。。。。。。。。。。。。

网友:
老司机!双击评论666 互相关注下啊!加粉!!!

网友:
我还真没有修好过苹果

网友:
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能够把维修做得这么大也只有迅维了 桃李满天下 在此祝贺了

网友:
大佬就是大佬阿...真心羡慕...思路清晰...维修不费劲.

网友:
这个算的上顶尖级维修工程师了吧,膜拜!!!

网友:
我的笔记本也是进水,黑屏,单可以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不是苹果嘛怎么还win8,难道传说中的黑苹果

不是很明白你在说什么。苹果可以装WIN系统呀

网友:
引用 网友S:
有两台A1278没修好了,楼主提供下图纸

这个机器的图纸论坛有呢,还要老师发。

网友:
好久以前修过一台1466经常返修最好换了10K,电阻好的。一直不明白什么原因,现在知道了。哈哈。

网友:
没300  不开修  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还好 进水腐蚀面积不大 挖挖还能修好

网友:
这个屌,真的屌,看起来很简单,其实有深厚的技术在里面的。

网友(2017-10-18):
#在这里快速回复#老司机!双击666+关注.....88888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