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自己用的小6出现反复重启,怎么解决??

楼主(2017-09-18):
自己用的小6出现反复重启,即使重启进入密码页,输入密码后定住然后重启,没掉,没进水,头很痛,怎么解决??

网友:
刷机也刷过了,没用,刷机后还是一样毛病

网友A:
再次刷机,结果报错9,再刷机还是报错9,估计码片到cpu之间断线了,可是没这个手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次刷机,结果报错9,再刷机还是报错9,估计码片到cpu之间断线了,可是没这个手工啊

如果是这样找人修好卖了吧,这样还能回点本

网友:
CPU脱焊的可能很最大了。

网友:
也可能是硬盘自身的问题,或者先换一个指纹码片试试

网友:
楼主分析的有道理,手工慢慢练,建议你还是去迅维实地吧!!!!!!!!!

网友B:
这个是逻辑码片到cpu直接断线了 你剪开逻辑码片的屏蔽罩测下阻值   正常的都是490左右  不正常一个400多  一个700多  这个时候可以用免拆CPU的方法接线  一种是打洞  还有一种是直接接进去  看你怎么玩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逻辑码片到cpu直接断线了 你剪开逻辑码片的屏蔽罩测下阻值   正常的都是490左右  不正常一个400多   ...

可是没有这种手工啊,有这个手工把握老早自己修了

网友:
CPU 虚了  你按住cpu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没有这种手工啊,有这个手工把握老早自己修了

不要刷机了 退出恢复模式  用手指按压哪里虚了  找扇热垫垫下 用屏蔽罩 压住汗死   然后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