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la-6884p不亮机

楼主(2017-09-18):
客户拿来说电源灯亮,屏不亮。
插上电源0.01-0.45,电流不上去。
拆机,测各电感电源,发现CPU电压没出来,打开图纸CPU核心供电的工作条件,

测机一切正常。

网友:
23#VIN 0V不正常,测pr942另一端也是0V,测得跟公共点不通,断线了。观察主板发现断开点,腐蚀了。飞线,上电,亮机。

网友:
没空间上传图片,只能明天上传了

网友:
vin断线,像这样分分钟秒杀,收钱。

网友:
机器修好才是王道·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每个人遇到的问题都来分享,维修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上传图片又不需要空间啊  直接上传不就好了

网友:
补上图片,因为昨天还发表了一个主题,不够空间上传了,每天限制只有30m的空间上传

网友:
我表示我看不懂电路图!维修基本靠经验!

网友A:
上传图片又不需要空间啊  直接上传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传图片又不需要空间啊  直接上传不就好了...........

网友:
风扇下面的海绵引起得把!!!!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如果没有图纸资料,只能两眼抹黑

网友:
像这个的问题,一眼就能看到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