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P 开机0.016不动!

楼主(2017-09-18):
Y430P 开机0.016不动,3V5V正常,量一下CMOS电池没电,换一个电池,马上就上电流了,这是修的第二台一样的问题。
电池

网友:
楼主运气也太好了吧 我都是碰到一些疑难杂症

网友:
呵 看样子会变成通病吧 我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不会RTC漏电吧!!!这电池很难没电啊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捡钱了,我怎么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
这个机器这个故障的 暂时没有遇到过……

网友:
估计 应该能变成通病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估计rtc电路有问题

网友:
amd的机器老出现这问题 INTEL的 还没见过 INTEL的 我见过放下电就变好的

网友:
Intel的极有可能是CMOS电路的电容漏电导致

网友:
inter也有电池的通病吗?

网友:
呵呵。。我想问下为什么联想的笔记本电池没电会开不了机的??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还有客户在用。。。。。。。。。。。。。。。。。。。

网友:
看到你的标题我就知道是COMS电池没电了。哈哈,遇到好几次了。。。

网友:
这个问题是同病的吗?没碰到过,倒是搞过放电好的

网友:
送钱的拿手上想想都开心。。。。。

网友:
我碰到过一次,这个故障。。。。。

网友:
可以的小伙子,捡到XXX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