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300 联想b41-80 保护隔离维修

楼主(2017-09-18):
好久没发帖了,原因是自己刚回甘肃开店,每天接到一手客户的就一到两台,同行的5台以上,可惜同行的均价才120左右,偶尔有高端机才有200左右。开店3个月接机160台左右,修好146台,有4台进水机没修好 有5台集成u坏了 还有的忘记了。
言归正传 说说今天要和各位同仁 分享的案例
今天接两台联想的一台天逸300 一台b41-80 板号 LA-D101P REV:1.0
故障待机没电流 报价xxx后开始解剖
很巧的是两台都是19v滤波电容烧焦 直接扣掉电容 故障依旧 测试不过保护隔离
仁宝的两个N管 第一个n管D级接输入 所以受控于G级  第二个n管s级接输入 所以不受控g级
第一个n管导通的条件是 g级要24v 这个24v来自于芯片24780 的4pin 4pin要发出24v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3pin要先发出19v左右的电压 4pin在3pin19v的基础上加5v就是24v(可以看芯片pdf)
测试第一个n管g级没有24v 断开第二个n管 第一个n管的g级24v已出 判断芯片没问题 (断开任意一个管 只要有24v说明芯片没问题 测试n管好坏即可)
跟换后还是保护隔离不过 陷入苦思冥想中
突然想起可能和电池有关 插入电池还是不过保护隔离 于是拿掉电池插上电源直接用镊子短接第一个n管的d级和s级 待机正常,开机后插入电池,充电30分钟后关机。
重新开关机后一切正常
此板保护隔离需要电池
好了 开始修板了 我是技术宅男 不善于发帖 还请包涵 望加分

网友:
那这个裸板就是说开不了机的,必须带电池才可以

网友:
2台 都是保护隔离 MOS坏????????????

网友:
楼主,先说换了mos管还不正常,突然想起可能和电池有关 插入电池还是不过保护隔离 于是拿掉电池插上电源直接用镊子短接第一个n管的d级和s级 待机正常,开机后插入电池,充电30分钟后关机。为什么不短接mos管就正常了呢

网友A:
生意那么好啊,160台修好146台,这技术真叼!

网友:
你这维修量很不错了  修的也不错

网友B:
楼主的维修要点是:1、换了第二个N管;2、短接第一个N管的D S极。对吗?

网友:
果然技术宅男啊  厉害啊  修复率挺高啊

网友:
同行一天5台,直接客户一天2台,也不用烦了,更何况才开始。

网友:
你这    修好的几率    不是一般的高啊

网友:
两台 都是保护隔离 MOS坏 是吗

网友C:
那这个裸板就是说开不了机的,必须带电池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维修要点是:1、换了第二个N管;2、短接第一个N管的D S极。对吗?

对 最主要的是记住插电池 要不然保护隔离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生意那么好啊,160台修好146台,这技术真叼!

2006--2013年一直在广达做维修 所以技术有一点 但是就是太工厂化了 没有你们灵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这个裸板就是说开不了机的,必须带电池才可以???

电池电量够一般都行 电池电量不行的话 短接

网友:
开机后插入电池,充电30分钟后关机

网友:
现在慢慢适应市场了,不像在工厂是那样非要刨根问底找出原因了。修好就行。前几天有个3修机,查了2天结果一个电阻坏了。修好报了120,后来想想自己这样做下去会饿死的。

网友:
楼主开店3个月 每天这个量是在电脑城里面还是外面门店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电量够一般都行 电池电量不行的话 短接

(⊙o⊙)…没见过这种哦  一般都是直接接可调就可以开机= =

网友:
学习了 生意真好                              。

网友:
先收藏,感谢楼主,以后碰到就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2018-07-23):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BQ24780要电池有电才会开保护隔离吗      今天碰到个外星人     我直接第一个mos管短接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用可调测试的机子,有没有用原装适配器试过能不能过保护隔离

网友(2022-02-20):
必须加分   很好的经验

网友(2022-05-11):
今天弄了一台BQ24780S的机器,也是第一管都不过,ACDRV 用示波器测电压有起到2.5V就掉下来了。拆掉第一个或第二个管ACDRV就出来了,但是换掉又同时装上第一个第二个管,ACDRV就是到2。5V就掉下来,拆开第二个管与检流电阻之间的跳线开关,ACDRV25V 很正常,第二个管后19V很正常。  公共点电压用示波器从来就没上来过, 后来按船长指点短接第一个管 就可以了。。但ACDRV只有19V,公共点少了1V左右,但能开机点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估计和楼主的可能有点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瞬间触发 不是短接 电池充电30分钟后 电量充足就可以了

那不是不是以后电池放是放没电了。。就要拆开短接一下第一个管才行,。。。现在很多机了放段时间就没电了。那这样机子很可能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