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喜的主板bios维修

楼主(2017-09-18):
今天接到一块昂达nf520ts 主板 故障时跑码C1时卡住 测量内存供电正常 所以怀疑bios有问题 想刷一下 结果一看 32脚bios 可我的编程器只能刷8脚  心里想得这回钱赚不到了

无意中在料板里发现了七彩虹NFORCE 520 1.4主板 仔细一看大概架构位置都差不多 而且都用32脚同型号bios芯片
想着反正也赚不到钱了 换着试一下 死马当活马医了 换完以后竟然亮机了 昂达主板屏幕上显示着七彩虹的图标
测试了一下键盘鼠标都正常 为了以防万一  我做了一个dos启动盘 在dos下又把昂达主板刷了回来
而且NF520TS主板dos刷新有保护 bios不远处三针JBIOSSLC跳帽拔掉就可以刷新了 否则刷bios会卡主
真是太惊喜了

就不配图了 今天不知道怎么搞的 图片传了好几遍没传上去 还扣了我一天能上传图片的容量

大家多多支持一下 就当我做实验了

网友A:
可以的楼主,死马当活马医竟然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楼主,死马当活马医竟然好了。

我当时已经绝望了 虽然几十块钱 毕竟是钱啊

网友:
你说得是跳线帽吧  有时候  小电池放电  不行  必须 得把跳线帽去掉 才好

网友:
恭喜LZ,竟然可以这样给修好了。。。下次碰到也可以试下

网友:
配个转接座吧,不是每次都有这么好的运气的了

网友:
以前遇见了好主板不想修的我像收他的,给他换个别牌子bios插上,结果tmd华丽丽的起来了

网友B:
可以把图片编辑小点,或者上传个人空间相册里,编辑帖子的时候从空间里面选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图片编辑小点,或者上传个人空间相册里,编辑帖子的时候从空间里面选取。

哦 懂了 没经验啊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 懂了 没经验啊 谢谢指导

客气。

网友:
这种方法我试过。属于碰运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