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X560 黑将 花屏

楼主(2017-09-18):
影驰GTX560 黑将 花屏 不懂是芯片还是显存,有碰到修好的大神吗?还有一张FX 7970 3G的 不显示,第1个风扇不转 第2个风扇转,有碰到修好的大神,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多半是gpu虚焊,看见英伟达先干他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gpu虚焊,看见英伟达先干他一下。

等等,要看清楚才能动主芯片的

网友:
没事,放心好了,nv的芯片没这么容易干挂,先简后难,供电正常先干gpu,最后才是显存。

网友:
影驰560的花屏解决了。。加焊主芯片。。。还有一块还没有解决

网友B:
NV的显卡   最容易虚焊了   第二块 的卡  供电都正常了吗   可以找个BIOS刷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V的显卡   最容易虚焊了   第二块 的卡  供电都正常了吗   可以找个BIOS刷一下

第2块卡。。主芯片都没有发热,供电可能都不正常。刷BIOS 没有用

网友:
第2块卡。。主芯片都没有发热。。应该先修出核心供电吧

网友:
650 750核心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2块卡。。主芯片都没有发热,供电可能都不正常。刷BIOS 没有用

那就查供电啊

网友:
现在 的主芯片虚焊的少了,查查供电是否正常呢

网友D:
560这种卡,采用GF104或者GF114核心,芯片都有盖子,非常容易虚焊。加焊我估计用不久。经验之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560这种卡,采用GF104或者GF114核心,芯片都有盖子,非常容易虚焊。加焊我估计用不久。经验之谈。

思天大神  有没有修到过带INA3221这种功率检测芯片的显卡  我遇到一个660  还没有修好 给点经验 所有供电都无  拆掉ina3221 拆掉gpu供电芯片  时序不受控制  其他供电都能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思天大神  有没有修到过带INA3221这种功率检测芯片的显卡  我遇到一个660  还没有修好 给点经验 所有供电 ...

这玩意是通过I2C总线来控制,然后实时调节的。不太好修。

网友:
花痴560   必干gpu,网吧6,70片陆陆续续花了,罪魁祸首都是GPU脱焊。

网友:
先查供电再干芯片啊,不过N卡焊不坏用无铅吧要么容易返修

网友:
那个7970 加焊无果,不懂哪里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