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H61H2-AM 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7-09-18):
今天修了一台宏基品牌机,故障现象为加电无显示,拆出主板型号为H61H2-AM,触发上电测了一下电压除CPU电压没有外其它电压都正常,当然集显电压基本就无视它了;CPU供电芯片为ISL6364,查了一下资料第一脚为EN脚,测了一下电压为0.65V,感觉有点偏低,就围着这个信号找了一通没找到三极管什么的,一时也没办法,先换换芯片吧,正好在料板上找到了一颗ISL6364换上还是一个屌样,再次测EN电压居然0V,难道这颗芯片是坏的?!用表一测也没有短路啊,不想换回来了,直接研究一下EN电路吧,测来测去又查了下资料算是搞懂这个开启电压了,这个电压没有用小三级管来控制,其实就是用了两个小电阻来实现的,一个10K电阻接地,一个100K电阻接12V,最后换了100K电阻(下图红圈中)后EN电压1.05V出来了,CPU电压也出来了,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A:
楼主牛B,,最怕就是这种主板,找不到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牛B,,最怕就是这种主板,找不到图。

这板子是精英代工的 是有图纸滴 孩子

网友:
开启信号是由电阻进行分压来的   还不如用小三条管控制好查  好修

网友B:
EN脚是40脚吧,ISL6364. 1脚是连两电阻,我都下载了图纸

网友:
这个需要跑跑线路,EN由两电阻分压而来。。

网友:
EN的问题 还好查

网友:
这种主板的CPU供电芯片的EN是通过12v分压而来的,需要跑跑线路

网友C:
三极管肯定有,只是你应该没找到,12V经过100K和10K分压之后,大概出来是1.1V左右的高电平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EN脚是40脚吧,ISL6364. 1脚是连两电阻,我都下载了图纸

你自己看吧,这个信号要没有能出CPU电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肯定有,只是你应该没找到,12V经过100K和10K分压之后,大概出来是1.1V左右的高电平信号。

下次你修到这主板找一下吧,反正我把整个主板的小三极管通了个遍没找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下次你修到这主板找一下吧,反正我把整个主板的小三极管通了个遍没找到。

如果真没有,那就太不遵循时序,12V一出,EN就有了,那还管不管VTT总线供电,VCCSA系统代理,先出后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真没有,那就太不遵循时序,12V一出,EN就有了,那还管不管VTT总线供电,VCCSA系统代理,先出后出?

你分析的非常有道理,我也觉得神奇,所以才发贴让大家考证一下

网友:
EN 开启分压电阻阻值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