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40 一体机反复重起

楼主(2017-09-18):
联想一体机B340 按开关掉电重启,反复掉电重启,显卡瞬间供电正常,电源输出的12V 也是一会儿正常,一会儿就掉下来了,难道是电源有问题吗,没有一样的电源代换也,大家有碰到这种问题的吗

网友:
用普通台机电源代换试试看,联想一体机电源也坏的多

网友A:
这个电源 又不用专用的  你修台机的测机电源不会没有吧

网友:
建议你这个还是先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有卖多功能电源负载仪的,电源空载短接测电压测不出问题,还是买个负载仪好排除故障。如图,我的测试仪,排除电源故障很好用

网友:
联想一体机电源坏的多,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故障换电源好了

网友:
可以把电源拆下来,看一下有没有电容鼓包的情况,如果有的话,换掉肯定可以好的。

网友:
电源   先                           替换一下

网友:
电源   先                           替换一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 又不用专用的  你修台机的测机电源不会没有吧

专用小接口电源  用台式的电源需要改线
我最近碰到2台

网友:
先找个电源试下,确定问题出在哪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