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平板]
苹果6显示白色竖条纹维修一例

楼主(2017-09-18):
今天买了一块ID板,本来准备维修时参考电压阻值用的,结果接上显示屏一看,屏幕左边显示四条白色的竖条纹如下图:
怀疑屏有问题,结果换过屏后还是一样的问题,这下郁闷了,怀疑触摸芯片有问题,但还是决定先打一下显示和触摸座的阻值再说,结果查到触摸座的38脚的阻值为130,该脚为地线,正常应该为0,如下图:
后来在显微镜下看到,触摸座有四个脚已经严重腐蚀发黑,脚上都没什么锡了,难怪会虚焊,于是给4个脚抹上锡膏,风枪吹化,再打上焊油,用烙铁拖平,再测阻值恢复正常,如下图:

于是扣上屏开机,该死的线条终于消失了。

网友:
手工很牛哦。判断很恰当

网友A: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很多都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很多都是屏幕的问题

因为我换过屏测试过还是一样,所以断定是主板问题。

网友:
有竖线的地方是不是触摸也失灵?

网友:
基本功很好。故障点找的快。厉害

网友:
一般都是屏幕问题 很少遇到主板问题的

网友B:
  触摸 没 做好                  也会            这样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厉害 ,判断的很准确,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摸 没 做好                  也会            这样

是的,有时候黑触摸也会导致类似问题!

网友C:
原来接地脚也如此重要还会导致显竖条

网友:
可以的,这个斑马线的 第一时间打连接座的值。先简后难 这样不会把问题扩大

网友:
楼主捡到了 恭喜恭喜呀  不过还是可以借鉴的

网友:
反正我修的时候都是首先看一下座子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一般是-5.7v的问题

网友:
有线的大多屏幕问题,这种座子引起的比较少见,多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
不错 思路清晰 上个图纸看看比较好,慢工出细活,修好机器就好

网友:
如果是我肯定会乱打值,楼主还是思路清晰,着实佩服

网友:
给努力的工程师们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思路很清晰,技术更是没的说,学习啦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晰,配个电路图就更好了 。。

网友:
用尖头烙铁焊接的。加焊油托焊。焊油用好的。

网友:
首次听说,大多数都会认为是屏幕本省问题吧

网友:
楼主手工真厉害,可以确保座子完好

网友:
这焊点补的很漂亮

网友:
有竖线的地方是不是触摸也失灵?多数换屏

网友:
这焊点补得光滑圆润,高手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要是我遇到这个问题估计直接就是高黑触摸去了,学习了遇到相同的问题就先按照楼主的思路来

网友:
高手 居然能用烙铁去 加焊 手工不一般啊 但修好啦就算你很

网友:
细节决定于成败 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一咋眼看题还以为是有ID的被你修好了。

网友:
666 又是一个老司机 焊工不错

网友:
我碰到的一般都是屏问题的没想到还有这样的

网友:
看来得有留意各座子阻值这习惯,好对比

网友:
焊工不错 之前出现这种情况 以为多插几下就可以好 原来这样也可以

网友:
一般人会觉得是M1通病

网友:
你这是运气好啊 我搞了几个都是屏幕挂了

网友:
秒杀 都是高手 大神 带我飞吧

网友:
打座子阻值是惯用的方法,

网友:
细心很重要   这种条纹 在如果笔记本屏哪样就确定是屏坏了,

网友:
为什么显示的字体是英文不是中文的

网友(2017-11-01):
触摸问题还会导致线条  厉害的了  还以为屏幕问题  会不会还是屏幕的信号?

网友:
写的不错很不错呀不够30字怎么办呀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很多都是屏幕的问题  因为我换过屏测试过还是一样,所以断定是主板问题。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手工到位,学习了

网友D:
不错。楼主这显微镜不错,能否告知啥牌子啥型号  啥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楼主这显微镜不错,能否告知啥牌子啥型号  啥价格。。

我这个是最普通的双目显微镜,效果一般,论坛的淘宝店有品牌显微镜,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接地脚也如此重要还会导致显竖条

接地不正常,就不会正常形成某一路回路,所以导致这一路有故障。

网友:
手工不错互相交流经验, 感谢 楼主收藏以备后用。

网友:
厉害厉害观察仔细 向你学习

网友:
应该是座子脏了接触不好  这种接地的脚好几条  有一条能接地就可以工作

网友:
楼主很细心  哈哈 有耐心去量阻值  支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