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00D 东芝L600D-63B 掉电通病

楼主(2017-09-18):
此型号机器为AMD 芯片组。一般毛病都是桥啊什么的。、
这里碰到多例掉电同病,进系统大概过1分钟就掉。去掉电池就OK .跟L730 掉电同病是一样的。原因是电池损坏失效了。L730 有最新改良的BIOS 但是这L600D 实在是有点老东芝官方也找不到这个型号。
在论坛翻遍只有几个BIOS 而且都是机器备份下来的。网上翻遍也没有。只能硬着头皮下了论坛几个BIOS 测试。结果依旧掉电。无奈只有修改电路方法很简单
去掉一个电池接口旁100Ω 总线电阻。让电池无法和EC 数据交换就OK 了。反正客户也不会去换电池了

附上不掉电亮机图

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这个 问题 修到过,上次修一个大短路  修好以后上电池就会掉电。一样的问题

网友:
一般情况下 掉电问题蛮多的 有开机掉电 后可以重启 和不可起 还要根据上电时序来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帖子,下次遇到也秒一回

网友:
东芝掉电好的都是大电容问题,现在修的东芝好少

网友:
学习学习,长长见识,好秒机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有你们的经验以后修机器方便多了

网友:
如果客户不用电池还好。LZ有没有换好的电池试过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这么老的机器客户也不会再换电池了

网友:
啊 这个还真遇到过  东芝的机器这里好像很少   还有这个毛病啊  记住了  谢谢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一般都会修好后问客户电池也坏的要不要换 不换的话再这样做 换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
亲这样改,能稳定吗,不会用用的就,挂了吧

网友:
老机器  用不用电池都行 。                          .

网友:
          大电容 通病 ,电池没遇见过                ,老机器  用不用电池都行 。

网友:
真是神验,通问题稳稳的。这机器可能修到的可能很小咯。呵呵!

网友:
以前遇到真的修死人呀换怎么修都弄不好  原来还有这招

网友:
小白一枚 麻烦楼主 讲一下这个电池和EC数据交换的信号的名称是什么啊

网友:
还是有用的,遇到这样的机器和这样的问题可以看看这里了。

网友:
额  没看懂你这是什么意思   原本故障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是个好方法,不然如果客户不换电池的话就不好收钱钱了!

网友:
这个一般就是刷程序就好了,电池引起的很少见

网友:
现在修的东芝好少,还是有用的,遇到这样的机器和这样的问题可以看看这里了

网友:
这个遇上的少 或者都给换电池过了

网友:
其实也不好说 我上次刷的BIOS 就是比原来更老的 但是也OK不掉电了

网友:
东芝的是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这是屏蔽电池的吗。。。。。。。。

网友:
通病最好了

网友:
图文并茂,楼主大公无私分享经验,

网友:
看标题 我还以为是大电容的问题呢

网友(2019-03-22):
电池坏引起掉电的问题还有蛮多的

网友:
这个机器我也修到过很多台了 还当了 次好人 直接告诉他不用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