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 主板CPU 波形 这样是什么原因引起?

楼主(2017-09-18):
华硕h61m-e  可以点亮,也可进PE  但有时候会不稳定,测试了下CPU波形,是这样的,会是这样的问题 引起不稳定吗?
正常的波形是不是如下面图2那样的?

图1波形(死机机器的波形)

图2波形(正常机器的波形)

网友A:
设置都不同,图1是500ns,图2是1us,肯定不一样啊

网友:
图1是500纳秒,图2是1微秒,设置都不一样,肯定波形也不一样。

网友B:
你那个是哪里位置的波形啊,看上去像是供电呢

网友C:
一样的波形 啊啊,时间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都不同,图1是500ns,图2是1us,肯定不一样啊

时间上是不同,我两个波形不是同一个地方测试的,是引用正常的波形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是哪里位置的波形啊,看上去像是供电呢

图1是CPU供电的波形,图2是内存的供电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波形 啊啊,时间不一样,

不一样吧,我是想说,图1的波形为什么都第2个周期后 不变成模糊的形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都不同,图1是500ns,图2是1us,肯定不一样啊

不一样吧,我是想说,图1的波形为什么都第2个周期后 不变成模糊的形状了!!

网友D:
你这个是什么示波器啊  通过图片 看的一点都不直观

网友E:
图片太模糊,是手机的像素问题,还是拍照的角度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什么示波器啊  通过图片 看的一点都不直观

岩琦7810模拟示波器,;老机器。没有数字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片太模糊,是手机的像素问题,还是拍照的角度问题。

图片上的波形还是比较清楚的,不是拍不清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