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PRO A1278 820-2936-B 不出SLP_S3?

楼主(2017-09-19):
版号:820-2936-B   MACBOOK PRO A1278 板载CPU HM65芯片组。
不开机,去电板插电电流0.037,查询SMC_BC_ACOK正常,查到SLP_S3,没出来,刷了BIOS也一样。以为是桥挂了,换了块新的上去,开机!等客户过来取机时又不开机。又变成先前症状,插电电流0.037。重新加焊了一下桥,又恢复正常!关机后不久又试着开机,失败!涛声依旧0.037!失去了维修方向,高手们请给点指导吧,谢谢!

网友:
用烙铁烫一下桥周围的小件试下,烫不出来只能对照图纸查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SMC_BC_ACOK只是待机电源好信号,按照intel上电时序来检查。。。

网友:
这个待机就0.037   感觉待机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