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台式机

楼主(2017-09-19):
偶遇一东芝(15V5A)的老笔记本,客户说不开机,我也试了试,确实不开机,取点电池插电源又可以开机,然后有把电池插好,就奇迹般地好了,说不上什么原因 ,反正就是好了,(不好意思啊,要了80大洋)客户第二天满意的拿走了 。
  一台式机死活开不了机,检查啥都好呢,客户说肯定有病,他有事摘记回去,我瞅了瞅,换了电源不行,把主板CMOS电池去掉,测了有点,安好后,不小心按了开关,竟然有奇迹般的开机了。

网友:
这种事情太多了,电脑怕你~~~~~~~~~~

网友:
这是因为CMOS中记录了有错误信息(平时操作不当造成的)引起的不开机,你把CMOS钮扣电池拔掉后,CMOS信息就会被清空,里面记录的错误信息也就被清除了,然后就可以正常开机了

网友:
这个方法简单,你也是很良心了,支持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