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

楼主(2017-09-19):
笔记本电池维修一般是更换电池芯和电路板,但是一般修的必要不大。比如说,一块6芯的笔记本电池,更换一个电池芯在30元左右,那么更换就需要180元,而一块品牌电池的价格也差不多,所以维修的价值不大。一般笔记本电池损耗太大或者坏掉都是更换新的电池。希望回答对你有帮助。

网友:
电芯可以拿出来做移动电源~~~~~~~~~~

网友:
这种都没弄过,一般就是换整个电池了呢。。。。

网友A:
我改了一下。 接到万用表上。  充一次电。  可以用一年。 不用再买方电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改了一下。 接到万用表上。  充一次电。  可以用一年。 不用再买方电池了。

怎么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改的?????????????????

把电池塑料壳拆掉。 测测那个电池芯坏了。去掉。 方电池是9v。 一般电池是1.2一节。  6节是7v多。 接到万用表的9v接口上。 只要正负别接反了。 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