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2v rev3.0不开机

楼主(2017-09-19):
ga-b85m-d2v rev3.0,故障为不加电。
3VDUAL 5VDUAL 都正常 3VDUAL_PCH 也有3.3V,
CLR_CMOS 跳针上RTCRST 电压也有3.3V
_-RSMRST  IO 114脚电压3.3V。

晶振引脚有电压,并且有压差。短接晶振也不开机

短接开机针IO 104脚-pwrbtsw有电压跳变,101脚pwrbtsw有电压跳变,
100脚-SLP_S3无反映也无电压。
是不是可以判定为桥的故障?大家帮忙!

网友A:
强制短接电源 绿色 黑色 线看看什么反应

网友:
认证会员区说技嘉这个板子ps_on断线是通病,但是因为没有掏银子,所以看不到图和详细内容。但是我遇到的问题是烧了一个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制短接电源 绿色 黑色 线看看什么反应

强制开机的话电源工作,但主板各大供电都没有。

网友:
-SLP_S3无反映也无电压,还没到PS-ON,而且我量也是正常与IO连通的。

网友:
我遇到有技嘉B75、B85几十片类似这样的问题,难搞,我都不做BGA所以只能是估计桥的问题,没验证。

网友:
差不多是的,这种桥 特别爱坏你可以先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