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7000一体机声音放歌放电影几分钟后就没有了,

楼主(2017-09-19):
放电影或是放歌几分钟就没有声音了,再调 节音量又有声音,最后换了声卡芯片好了,遇到两台都是这样的

网友A:
哎  还有坏声卡的   很少坏这个的其实 都是供电多

网友:
声卡芯片是什么型号,LZ告知下

网友:
这问题有没有返修啊,我怎么感觉是其他线路问题导致的声卡坏。
会不会用一段时间又成老问题了?
说一下声卡的型号呗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有遇到了  留意下,,以后碰见了  少浪费时间了

网友:
声卡坏了还能响几分钟啊,,,我以为坏了就一下都不会响了,谢谢楼主

网友:
这 个 一 般 是 ALC662  坏 的 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  还有坏声卡的   很少坏这个的其实 都是供电多

声卡坏的也不少的  CX20671-11Z的声卡故障率就不低

网友:
楼主下次可以详细说下声卡的准确型号 这样便于他人核实

网友:
芯片型号CX20582-11Z,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