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81MLC7.1重启死机维修

楼主(2017-09-19):
重启都会死机不亮,强制关机才能开机的直接刷官方最新BIOS即可

网友:
网卡芯片为什么要贴上防静电胶布?

网友:
网卡  看着像搞过了一样呢

网友:
现在很多新主板BIOS程序容易坏,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这还没遇见过,我觉的你这个问题不太像bios,楼主确定吗

网友:
这故障挺奇葩

网友(2017-11-19):
不错哦,先软后硬政策。。。。。。。。。。

网友(2018-01-16):
BIOS问题无其不有,,,,,,,,

网友:
重启死机是在BIOS界面死机的吧!这种故障我在华硕h61的主板遇到过,确实是BIOS的问题

网友:
网卡  看着像搞过了一样的1111HSDFHDFHSGJSGHDZF

网友:
以后的主板不问什么情况直接刷程序估计能修好一至二成的概率

网友:
bios问题有时候搞的头大  我还有一块华擎Z97极限玩家6  无规律死机  蓝屏  有时掉硬盘 有时卡代码     BIOS 什么也换了 ,无规律 到现在还没搞好。头痛。

网友(2018-02-27):
不错不错 感谢分享 问题和附件都发上来了 不错

网友:
建议观察一段时间,是不是网卡引起的呢 ,,,,

网友:
BIOS 根你说的没什么关系 ,估计是网卡的关系

网友:
学习到了,   感谢经验的分享。感谢楼主的慷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