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8 DX580G 跑码反复

楼主(2017-09-19):
客户送修说点不亮。测试看板载码卡08--E4反复跑。换U  内存 依旧。刷BIOS   OK。 附OK  BIOS.

网友A:
还有个512K的文件是干什么用的,也是BIOS吗?还是说第三方芯片的外置R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512K的文件是干什么用的,也是BIOS吗?还是说第三方芯片的外置ROM?

这是以前维修做的备份,也不知道好坏,以前断续修了很多X58。刷BIOS还是第一次,就把两个都刷了。那个40的也许是其他IC的---我没跑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以前维修做的备份,也不知道好坏,以前断续修了很多X58。刷BIOS还是第一次,就把两个都刷了。那个40 ...

好吧,应该是外置IC的ROM,如果真是512K的BIOS,那应该也是老板子。X58我真没见过BIOS文件体积才512K,一般都是1M或者2M。

网友:
难道是U27那个ic的?

网友C:
大湿也修这种刷BIOS 的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湿也修这种刷BIOS 的板啊

专家现在都不刷了吗?      刷个BIOS  的价格还是可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