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7912P不开机求助,公共点电压不停的变动,

楼主(2017-09-19):
今天接修一台宏碁,具体型号没看出来,版号的LA-7912P REV1.0,因为很久没修笔记了,缺少经验,此笔记本故障表现很奇怪,手里也没有示波器,不能看电流,
最先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故障为时开机时不开机,然后我拆开检测。工供电点电压不对,故障表现为公共点电压为10-13V不停的变换,以前修过这款笔记本,不稳定
现象。但是和这个不是完全一样的故障,还是凭以前的经验,把Q25和Q19拆了看看情况,拆了插上电源,没问题了。但是随着第二个问题又出来 了,插上电池
公共点电压又是不行了,目前为15V -13V变动,随着电压的变动,喇叭还伴随了啪啪的声音,,手里也没有电池,无法下手,跪求高手指点迷津。

新照不轩 -20 发错版块!

网友A:
应该有短路,检查一下,查出哪一路,烧J大法用一下,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来了!!!!!!!

网友:
公共点有跳变 肯定有短路 可以把隔离管换下

网友B:
明显短路了啊 。。。。。。。烧一下

网友:
笔记本 不怎么 会 修 看一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短路,检查一下,查出哪一路,烧J大法用一下,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但是不上电池就正常,为了求助次问题还被扣20金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短路了啊 。。。。。。。烧一下

没电流表啊

网友:
主板后机有短路,,查下阻值正常不...............

网友:
公共点跳变,要注意待机芯片和公共点贴片电容是否有微短路

网友:
可打电感值,看看正常,,,,保护隔离可正常              一步步来,别人怎么说也没用

网友:
每个19v都有一个大电感,都断开就知道那里拉低了。

网友:
应该有短路,检查一下,查出哪一路,像你说的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充电电路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