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E440无法进入系统

楼主(2017-09-19):
一台IBME440无法进入系统。卡在LOOG不动了。刷南桥BOIS不行。后来刷了ECBOIS就好了。

网友:
不应该啊,ec的bios主要是配置ec的脚位的呀,宕logo属于亮机后的问题,ecbios管的是亮机前上电控制信号输出问题呀。你是不是看错了

网友A:
我先学习修主板的,笔记本与主板不一样的,EC也要BIOS,呵呵。。。。

网友:
重要的分享经验了,怎么BIOS对准版号不上传下,

网友:
是不是两个BIOS混合的,在EC旁边的不一定是EC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先学习修主板的,笔记本与主板不一样的,EC也要BIOS,呵呵。。。。

准确说法是EC也需要程序的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刷个程序就搞好,又是捡钱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