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G内存供电不足

楼主(2017-09-19):
华硕B85M-G,初始的问题是画红圈的芯片家电冒烟,

芯片型号RT9045,是出内存0.7V电的,我把它拆了,加电转一下灭,量了一下一脚进电,至少9V往上(本该是1.5V),看了一下点位图,这个电来自内存供电的1.5V,测量内存供电的进电是12V,明显不对

内存供电的进电来自上方的PQ601,图里绿圈的那个

测量后发现它短路了,进12V,出也是12V,换掉它再测,不短了,但输出只有0.4V,内存的供电部分两个上管两个下管,控制芯片RT8120H我也换了,但输出依然是0.4V(PQ601输出和内存供电都是0.4V)

下边该怎么办,求个思路

网友A:
这个主板的内存电压是NCT6791D控制的,你检查一下反馈电路,不行直接换NCT6791D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的内存电压是NCT6791D控制的,你检查一下反馈电路,不行直接换NCT6791D

这一段不太明白,NCT6791D控制的是内存供电的哪一部分?是RT8120H的反馈部分吗?

网友:
有点迷糊,电路没搞明白,慢慢研究

网友B:
PQ601输出才0.4V?这也太低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Q601输出才0.4V?这也太低了吧。

是啊,我现在就卡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啊,我现在就卡这了

管子G级控制电压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管子G级控制电压多少?

也是0.4V,它连接下边一个电阻(图里PQ601下边右侧的那个电阻),电阻另一边连接PQ601的输出端,瀑布汗,这个输出端除了给内存上管供电外,还给内存控芯片RT8120H的5脚提供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也是0.4V,它连接下边一个电阻(图里PQ601下边右侧的那个电阻),电阻另一边连接PQ601的输出端,瀑布汗 ...

PQ601是个P沟道MOS,是用来12V与5V待机切换的一个MOS管。G级还链接到ATX排插下变的一个电阻,名称PR699,你看点位都没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PQ601是个P沟道MOS,是用来12V与5V待机切换的一个MOS管。G级还链接到ATX排插下变的一个电阻,名称PR699, ...

注意到了,我在下边在放几张图,我会标上现在的电压。刚才所错了一个,PQ601的控制和输出都是0V

网友:
4.2V那接IO的71脚,点位图上提示是3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Q601是个P沟道MOS,是用来12V与5V待机切换的一个MOS管。G级还链接到ATX排插下变的一个电阻,名称PR699, ...

下边放了一张新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下边放了一张新图

既然PQ601的控制级是0V,那理应G极和S级导通,12V来到S级处。毕竟PQ601是个P沟道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PQ601的控制级是0V,那理应G极和S级导通,12V来到S级处。毕竟PQ601是个P沟道管子。

意思是这个PQ601还是个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既然PQ601的控制级是0V,那理应G极和S级导通,12V来到S级处。毕竟PQ601是个P沟道管子。

或者说,PQ601的进电是12V,如果要它输出5V,控制应该是多少V?

网友:
上面那个PQ601肯定是5VSB 不然8120H电路怎么会工作刚才看了下点位,这个RT9045确实是一个1.5VDUA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或者说,PQ601的进电是12V,如果要它输出5V,控制应该是多少V?

不管你输出多少,既然是P沟道的管子,控制极为0V低电平,那么D级和S级就导通。

网友D:
问题不在PQ601不要纠结这个了
先换RT9045    在查内存的DRAM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问题不在PQ601不要纠结这个了
先换RT9045    在查内存的DRAM

是这样的,最开始换了一个RT9045,冒烟了,拆掉后发现它的进电是12V。PQ601我看进出都是12V,就换了一个,内存的上下关和控制芯片也都换了,RT9045也重新换了,结果就是现在了,PQ601上12V进电,控制没电,输出也没电。。。RT8120H的5脚和上边的电阻相连,电阻另一端连接PQ601的输出端还有内存电感下边的三脚芯片单独的那个脚,到这里就不知道什么原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问题不在PQ601不要纠结这个了
先换RT9045    在查内存的DRAM

大神修板  果然厉害啊

网友:
看样子还在内存供电的那一端产生问题啊,那个PQ601应该是5V转换的

网友F:
看得头大,懂个大概,楼主说得不够清楚,楼主自己也是一知半解,PQ601不知坏不坏,若不坏,是后级拉低了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神修板  果然厉害啊

坏了肯定得换啊 接下来在查供电啊 供电都不出 后面也没得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的,最开始换了一个RT9045,冒烟了,拆掉后发现它的进电是12V。PQ601我看进出都是12V,就换了一个 ...

那就接着查PQ601的控制极 你不是有点位吗

网友:
PQ601是个P管  你是不是换成N管了

网友:
把内存电压整组换掉吧,9045烧肯定是12V串过去了   把上下管都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得头大,懂个大概,楼主说得不够清楚,楼主自己也是一知半解,PQ601不知坏不坏,若不坏,是后级拉低了电 ...

坏是一定坏了,拿下来量,进和出已经通了,现在只能怀疑换上去的那个有问题,不过板子没了,没法试了

网友G(2020-09-13):
大师傅 ,你们好,请问内存只有1.33负申电压怎么回事,

网友G(2024-04-21):
引用 网友G:
大师傅 ,你们好,请问内存只有1.33负申电压怎么回事,

主板都能亮机了,说明主板没有问题!应该是Bios的问题!更新最后一版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