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开机不定时掉电一波三折的题

楼主(2017-09-19):
废话不多少,直接入正题》》》》》》客户带来一台dell M5010笔记本,刚来的时候说点触摸板直接出右键,开机,经过测试发现点左键的同时会出现右键,用鼠标操作故障消失,判定是触摸板连键造成的,手上又没有现成的触摸板,直接拔线,卖了客户一个鼠标;收钱。第二天又来啦,说会自动关机,不管啦,先测试吧,撸大师撸了一会,温度过高,走正常流程吧,说明情况,报价,清灰。装好之后又测试了一会,温度不高了,正准备关机的时候问题出现了--------自动掉电了。心里咯噔一下,几个意思,还有问题,反复测试几遍,掉电时间不是很规律,重装显卡驱动故障还是依旧,又连着装了一遍系统,还是一个鸟样,看来是硬件的故障了,拆机,仔细排查了一遍,没有发现问题,心情很不好,刷BIOS试试吧,集显的板子,论坛没有金币,于是就找了个独显的刷上去试试,亮机了,瞎猫碰死耗子,测试吧,测试了一个小时,没出现掉电情况,心里暗喜,测试了几次后确实没有出现故障,终于搞定了,收钱  送人,过来几天客户没有打电话,所以发个帖子分享一下经验顺便附上BIOS和开机图片,有图真相。感谢支持。

DELL M5010 BIOS AMD芯片组 .zip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我等小小白最没经验,这样的帖子多多的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独立的也能亮机呀。。。一般不能亮呀。。

这个板集成的板子是独立显卡没装,可以亮

网友B:
这种机器的北桥是通病,容易发热、容易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器的北桥是通病,容易发热、容易虚焊

谢谢老师点评,北桥掉电的以前也碰到过,都是不开机的

网友C:
这种无规律的掉电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楼主说的句句精辟,非常值得学习。

网友D:
估计还是会返修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无规律的掉电是BIOS的问题吗

排除温度问题的话,那就是北桥和bios几率比较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还是会返修返修的·······················

一周了,应该不会的吧,再回来就是北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