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开机掉电,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9-19):
一台东芝L700返修的,前几天给客户刚换的电池,客户拿来时说电池的电量快用完了,然后充电,过一会就突然自动关机了,然后插上充电器也不充电,亮两个黄灯一闪一闪的,然后客户就把电池取下来再装上后又可以充电了,但充电到10%左右就自动关机了,然后一开就自动关机,要么等一会就自动关机,再取下电池也不行了。客户走后我就开始试机,如客户所说的一样,当然感觉到奇怪,要说充电的电路坏吧怎么有时候还能充电呢,还是有哪个元气件坏了不能过重负载呢,带着疑问打开图纸看了一下。

此充电电路与隔离保护是分开的,由适配器经过二极管后直接来到88731的,把这几个二极管都查了,也没有什么问题,后来就想着换个88731试试,在换前我量了一下2脚的分压电阻:

发现PR18的阻值不对,图上标的是82.5K的电阻,但实际阻值只有60K左右,按图纸上的分压后会有一个4V左右的电压提供给2脚的ACIN,但现在有5V左右的电压了,电压高了1V左右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后来找不到82.5K的电阻,就找了2个串联在一起80K左右的电阻装上就好了:

然后电池也能充电了,也不自动关机了,反复测试也没问题,把电池充滿电后再用完,然后再充电也是正常的,上一张充电图:

问题是解决了,但我有一个疑问不明白,就是这个PR18和PR19分压后提供一个4V左右的电压给88731的ACIN脚,但怎么电阻坏后分压出来一个5V的电压给88731的ACIN脚,怎么有时能充电,有时不能充电,有时还自动关机呢?这是怎么回事呢?还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顺便把图纸也附上。

网友:
图纸忘记上传了。现在上传

网友:
会不会充电芯片不行了,控制信号不精准了。

网友:
楼主把问题解决了,还要知道更深层次的问题,佩服

网友:
好多机器都是这样子  ,,有的时候一个问题修好  其他问题也就好了

网友A:
你有没有把PR18取下来量一下阻值,电阻坏了一般都是无穷大,阻值变小的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B:
会不会是这个电阻坏引起电压不稳定,会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电压过低引起掉电!按道理这个电阻阻值偏低分压也是偏低的,不知道楼主换好后此电压具体是多少呢?

网友:
开机跑电路了,电阻应该也会随着变大变小这种东西的吧,电阻变化了就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把PR18取下来量一下阻值,电阻坏了一般都是无穷大,阻值变小的还真没遇到过。

就是取下来量的,在路量太多时候都是不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这个电阻坏引起电压不稳定,会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电压过低引起掉电!按道理这个电阻阻值偏低分压 ...

分压电阻是上面的一个电阻阻值变小了,所以分出来的电压才会大的,有5V电压,换号后的电压是4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                                                    习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会不会充电芯片不行了,控制信号不精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