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472G 金色外壳上电不亮求助

楼主(2017-09-19):
如题,上电0.8A上下不亮,刷U39 第一次开机能正常点亮,关机后再开机就还原原故障跑0.8不亮,刷了好几次都一样,求助

网友:
可能是风枪吹BIOS的时候加热了附近某个元件导致能亮,冷了之后又不亮了

网友:
楼上正解,应该是加热到某个原件了

网友A:
再或者是把小电池拿掉  在试机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或者是把小电池拿掉  在试机看看

不要灌水了,真有这么简单,他不会求助的。

网友:
找个原厂的BIOS刷写试试 排除掉BIOs再查下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