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不时自动上电

楼主(2017-09-19):
客户拿来一笔记本,说是三天前,电脑插上电就自动开机,开关不管用,上电后还自动掉电,但是不经常发生,有时一天也没事,有时就不能用,接恒流源,确实是自动上电,拆机拿掉开关,前几次会自动上电到2A左右会掉电,后来又没事了,请问各位大神,这个故障处在什么位置,怎么修,小白叩谢

网友A:
开关电压正常不?是不是被拉低了,链接着一个八角芯片。你看看

网友:
开关电压正常不?是不是被拉低了,链接着一个八角芯片。

网友:
把八角芯片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八角芯片换了试试                                                                                   ...

哪一个啊,大神讲清楚啊,我不知道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压正常不?是不是被拉低了,链接着一个八角芯片。你看看

现在裸板是正常的,不自动上电,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行了,换哪个八角芯片?

网友:
有情况没,,,,,,,,,,,,,,,,,,,

网友:
跑开关线路

网友:
表示不知道希望知道的大神们给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