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241s装不上驱动,扫描不好用。

楼主(2017-09-19):
客户送来一东芝241S的打印机,说自己在家加粉后清零。不知道怎么整的整完后装不上打印机驱动,而且本来界面都是中文的都变成英文了。

这种状态还是可以强打打印机驱动的。但是扫描仪就是打不上。
百度搜一下全都是关于兄弟打印机的答案,当然241S也是兄弟家代工的。
按功能键开机,输入74,然后把0000改成4040。OK,重启打印机还是不行。
再看有改2020的,改成2020试一下。好了英文界面变成中文的,安装打印机和扫描仪驱动顺利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主,我是打印机小白,那个问一下强打驱动是怎么打上去的?

网友:
win7系统安装吗?如果是,非常不好安装,先装驱动,不能连数据线。之后再接才行,而且总会掉驱动,Xp系统无问题。用Vsita的驱动试着装装吧。

网友:
试试看打印机恢复出厂设置,后下载官方打印机驱动安装

网友:
路过学习了路过学习了路过学习了路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