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M-D2V主板快修(找到问题,未完成)

楼主(2017-09-19):
本人在单位做网络管理的,对维修有些爱好,偶尔修写小东西,属于不懂原理,只懂测量的白菜类型。今天有台电脑的当机了,症状为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止。看样子应该是主板有短路。拆了板子看了下,技嘉GA-B85M-D2V,既然短路,就先测供电吧,运气比较好,很快发现一个场效应管的GS极短路,应该问题在这里,但是技嘉的板子的场效应管是8脚QFN封装的ra12,手头没有料板,只有一块坏显卡的,上面有6788的管子,不知道能不能替换,明天热风枪到了再说吧。

网友A:
热风枪去哪了?
这玩意儿烙铁不就下来了?

网友:
请问有没有修好

网友:
换了试试看再说。

网友:
显卡很难搞,楼主还有时间搞这个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风枪去哪了?
这玩意儿烙铁不就下来了?

qfn封装D极后面一大片贴片焊接,用936搞起来困难,我喜欢用风枪搞

网友:
936是比较难搞这个!!!!!!!!!!!!!

网友B:
一般几个管子都会坏,准备好材料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几个管子都会坏,准备好材料再说

如果一个管子坏,其他都坏的可能不大,如果上下管都坏,那管理ic估计就挂了

网友:
gji级跟s级导通?应该算是找到问题了吧,换上去好没好说一下

网友:
MOS拆除之后,顺便测量下芯片,也许运气好的话,换个MOS搞定

网友C:
拆了管子,再打阻值看看,技嘉的不好修,只能帮你那么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拆了管子,再打阻值看看,技嘉的不好修,只能帮你那么多了

谢谢,在论坛上经常看到技嘉b75,b85的什么什么通病,技嘉现在也怎么不堪了,无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在论坛上经常看到技嘉b75,b85的什么什么通病,技嘉现在也怎么不堪了,无奈。

通病都有的,只要是大批量销售的东西普遍都有通病,毕竟绝对完美的是没有的。因特尔的工程师也不是万能的,通病对于我们搞维修的也有利

网友E:
楼主你也是闲得无聊 这要搞多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也是闲得无聊 这要搞多久啊

换好了mos,等有时间再试,我是业余玩的,说来也真是闲的慌

网友:
祝君好运,希望能好,,,,,,

网友:
说下测量原理 让我们知道下嘛,应该怎么去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