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KPAD E430C开机不显求助

楼主(2017-09-19):
机器型号:E430C
板号:la-8131p
故障:加电不显
一个说是从巴基斯坦带回来的笔记本,开机不显,电流到1.09,查图纸找时序图

各个电压都出来了,各大电感供电正常,SYS-PWROK   3.3V    BUF-PLT-RST   3.3v,但就是不亮机,插内存要比不插内存电流跳变多一下,所以就先刷了一下bios,先刷的U5  8M,故障依旧,又刷的U6,还是一样的故障,像这种是不是铁板?往下维修的思路还请大神支个招

顾客同时拿来一个苹果5,送到同行也没修好,说是电源管理坏了,顾客说是巴基斯坦那边电压经常不稳,

谢谢各位大神的意见,这机器已经修好了,就轻微加焊了一下显卡,最后客户没打电话直接过来了,死马当活马医,加焊了一下显卡,亮机了。

(bios我确定是刷的好了。我之前用过的好的,做的备注)

网友:
嗯   你可以去查自检   是不是卡显卡了  还是内存不过的问题

网友A:
把u6拆了,去找个合成的bios刷上去就好了

网友:
刷一个改me的bios试一下,要不直接干桥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u6拆了,去找个合成的bios刷上去就好了

这个维修思路回头可以详细说说  或者分享下你测试ok的BIOS

网友:
那个E430的还不至于成铁板还有好多可以测试维修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维修思路回头可以详细说说  或者分享下你测试ok的BIOS

不用分享啦,论坛上已经有了,你去下载就好

网友:
像这种跑码之后的感觉 最不好搞的   最多也就是刷个BIOS可

网友:
蓝色仁宝的板子,建议你把转换电压测一遍,兴许有意外之喜

网友:
可以换过内存试试看啊,,,E430也修过几台是内存不行的

网友:
这个机子BIOS坏得最多了,多刷几个程序会有惊喜!

网友:
一台E440 。。电源能开机电池不能开 电池还能充放电。。

网友:
台E440 。。电源能开机电池不能开 电池还能充放电。

网友:
是不是和那个两次开机的一样呢,要找对BIOS。。。。。

网友C:
双BIOS的刷我这个  一刷一个准  不好楼主自切小鸡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双BIOS的刷我这个  一刷一个准  不好楼主自切小鸡鸡当然啊  不是BIOS的问题就不管我的事了

这机器的确是U5  bios坏的比较多,但是你这不厚道啊,为毛不好使要楼主切小JJ,你得率先行动吧,,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的确是U5  bios坏的比较多,但是你这不厚道啊,为毛不好使要楼主切小JJ,你得率先行动吧,,啊哈哈

死道友不死贫道    我留着还有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