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550SJ 开机掉电

楼主(2017-09-19):
华硕 X5550SJ 能正常开机 看见LOGO 就掉了 BIOS 显卡 都弄过 求思路
华硕

网友:
嗯 温控有去先排除掉吗 然后掉电的时候3 5v还有吗 还是掉电3 5v就没有了 条件说明白一点啊

网友:
BIOS用原厂的即可

网友:
BIOS先确定一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刷个原厂的试试

网友:
淘宝买个原厂的BIOS 刷一下看看

网友:
不接屏试试掉电不 或者排查下基本温控或者供电试试

网友:
进过水 裸点也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