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M_LX3_PLUS掉电及复位灯闪烁通病维修

楼主(2017-09-19):
大早上的客户拿来两块主板,先修第一块华硕F1A55-M LX3 PLUS R2.0,CPU是A4的,板子拿过来是复位灯闪烁,也就是没有复位

没有复位先测量供电,内存1.35V这个供电正常的,很多机器跑码后会自动调节,测量桥供电1.1V正常,测量桥的第二供电1.2V时没有供电,经过点位图走线发现这个机器要先有CPU供电产生APU_PG才能开启桥的第二供电,测量CPU供电发现没有,测量CPU芯片1脚供电正常,测量33脚控制只有2V,这个是3.3V上拉,按道理2V也是可以开启CPU供电的,不过不管怎样也是不正常的,通过点位图控制脚连接两个芝麻管,华硕主板喜欢坏这种芝麻管,先拆了再说,拆了后CPU供电有了,开始跑码了,但是不显示,关了机再开,就自动掉电,是瞬间掉,通过点位图发现了CPU电源芯片旁边的822排阻是关于温控的电阻,华硕822大家懂得,直接换掉后再也不掉电了,开始跑码进系统正常

这个之所以认为通病是因为华硕822大家懂得,以后大家遇到CPU供电没有或者瞬间掉电的直接拆掉图中两个芝麻管在换掉图中822排阻即可

最后附上点位图和原厂BIOS:

网友A:
花了5块钱注册 啥也看不了啊啊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花了5块钱注册 啥也看不了啊啊啊

在花  1299  认证!

网友:
思路清晰明了,加分鼓励。

网友:
师傅的思路清晰,讲的也明白!又是华硕的822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花  1299  认证!

这个说得好   继续花 不要停  肯定会行的 是不

网友:
华硕的板子福利是真多。联想,华硕都捡钱的好多。

网友:
高手啊,这个必须赞扬一下,特别是那个822的故障,一修即好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老司机啊,思路很清晰,以前碰到过,也是这问题,不过我搞了很长时间

网友:
华硕主板就是找822麻烦,lz思路清晰,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又是万恶的822 感谢分享~~~~~~~~~~~~

网友(2017-10-31):
学习了,华硕的822怎么就那么容易出毛病

网友(2018-02-03):
822直接拆了。。不用重新装吗?。。。芝麻管也不用装吗?

网友:
看了几个帖子说把拆卸下来的重新上就可以好。。。

网友:
这个直接 有图有真相  只是最近都不怎么修台办了

网友:
技术好啊

网友:
这个通病杠杠的

网友:
师傅的思路清晰,讲的也明白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