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天S710二修关机后不开机

楼主(2017-09-19):
接到一个二修一体机,型号是扬天S710,版号是10086-1m,客户说开机正常开机,关机只有就打不开,换过新电源,拆机发现电源是新换的,爬了帖子说电源问题的非常多,排除了电源的问题,先从好拆的开始吧,拆掉主板,刷了下bios,测试,问题依旧,找到主板背面的EC,下载了很多个bios,都不触发,浪费钱啊,于是从某宝买了个ec bios,刷上,能开机了,测试很多遍,没有出现问题,故障解决,贴上图片和 EC  BIOS

网友A:
不用好意思,文件限制,图片上传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好意思,文件限制,图片上传不了

把图片剪小点就可以上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图片剪小点就可以上传了…………

感谢,不会修图,所以没有弄,以后我注意下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来了!!!!!!!!!!!!!!

网友:
要向大神来学习了,贴子写的很好

网友:
这也是BioS引起的,以后多留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