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7A开机风扇不转 不接温控也不转 换一个风扇还是一样

楼主(2017-09-19):
开机风扇一直不转 一过几分钟温度高就掉电了  换了风扇一样  不接温控也一样  这个有遇过的吗

网友:
刷EC_ROM即可

网友:
听你的 我试试 供电都有  线也没断

网友A:
那就查下风扇的相关控制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查下风扇的相关控制线路

接个3V 那样用着的 5V有点吵  3V正好  也不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