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m3a770de主板无cpu供电

楼主(2017-09-19):
朋友的一块华擎m3a770de主板,据说是超频以后就没反应了。先上测试卡试了下,显示no-c,监测不到cpu,然后测cpu供电部分,mos管无电压。看来是是没有cpu供电,查主供电ic,6740l,发现38脚EN脚电压只有0.008v肯定不对,pdf上这个脚是高电平3.3v启动。看来EN有问题了,从板上找到3.3v的电压短接EN脚,还是启动不了,跑线发现EN脚和北桥旁边一个空焊点是相通的。请问下一步的思路应该怎么走。有点怀疑是北桥挂了。但是不知道770的板子北桥芯片应该怎么测试。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来了!!!!!!!!!!!

网友A:
楼主没得清零coms,或者刷一下bios

网友B:
还是跑跑线看看EN到底还连到别的什么地方,CPU电源管理芯片的EN信号,不太可能和北桥有关系。至少这样设计不怎么说的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得清零coms,或者刷一下bios

这是最先做的,做完没反应才想着别的问题,现在问题是无cpu供电,才想的是供电芯片或管子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跑跑线看看EN到底还连到别的什么地方,CPU电源管理芯片的EN信号,不太可能和北桥有关系。至少这样设计 ...

按说EN信号应该是南桥或者io给的,但是线路没跑出来。只在北桥周围发现连接点。主要是我也是个白菜,自学还没入门。时序什么的还在学,再有就是amd板子的资料少,还有点位图压根没在网上找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说EN信号应该是南桥或者io给的,但是线路没跑出来。只在北桥周围发现连接点。主要是我也是个白菜,自学 ...

AMD双桥板子,CPU电源管理芯片的EN应该是VDDA2.5作为开启源头。南桥不会给,IO有可能给,但我没见识过。

网友D:
我今天也修了一张 情况一样 修好了!!!!!!!!!!!!!!!!!!!!1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也修了一张 情况一样 修好了!!!!!!!!!!!!!!!!!!!!1

交流一下,请问怎么修的,我也是在学习阶段,这是同学报废的板子,拿来练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