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T

楼主(2017-09-19):
机器奇葩问题,bios下键盘可以使用,进系统不能用, 换系统 换键盘刷BIOS都一样,怀疑EC 但是BIOS下可以使用键盘,拿不定主意要不要换EC。

网友A:
机器原机就是这问题?有没试过进PE正常不?

网友:
搞BIOS ,再搞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原机就是这问题?有没试过进PE正常不?

不能进PE 插u盘可以u盘启动 但是选择进pe选择不了 键盘动不了 这时外接的键盘也用不了 进系统后外接键盘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