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PPLE A1465不跑吗求助

楼主(2017-09-19):
   一台APPLE A465,版号820-3435-A,BIOS芯片型号25Q064,但这个型号在我的编程器上找不到,编程器是希尔特3000U。我想问的是,这个BIOS芯片
大家刷的时候都是选的什么型号来刷的

网友A:
你是本人吗?怎么感觉不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本人吗?怎么感觉不像。。。

是我本人呀,只不过苹果机器我这里很少,还没刷过苹果机器的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2283-1-1.html

谢谢,我想问的是,3000U里面可以用什么型号的来刷25Q064A,比如3000U里面25Q016可以用M25PX64来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想问的是,3000U里面可以用什么型号的来刷25Q064A,比如3000U里面25Q016可以用M25PX64来刷

没3000U,不知道。你打售后电话吧  025-68161203/6816122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3000U,不知道。你打售后电话吧  025-68161203/68161226

谢谢了,我看看实在不行的话去去找个809来刷刷看看

网友:
打电话问售后是最快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C:
找809F刷吧,  809lF算神器了.非常好用。

网友D:
看看你的3000U软件升级到最新版本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809F刷吧,  809lF算神器了.非常好用。

恩,是用809F刷的,3000U里面都找玩了,也刷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你的3000U软件升级到最新版本没?

3000U早就已经不升级了,哪有最新版本

网友:
打售后电话问问直接

网友:
应该可以用通俗常见的那种BIOS芯片代用的吧。。。。。

网友:
                    刷了风扇会猛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