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80 板号:BM5238 VER1.2

楼主(2017-09-19):
一台联系N480 不通电无待机。看了下板号,如下

找来图纸

适配器电压19V经过接口VPJ1再经过保险VPF1后到达双P沟道MOS管Q3655第5,6脚。MOS管Q3655第2,4脚经过电阻R5510和R5511分压后Q3655第2,4脚得到一个13V左右的电压然后MOS管导通,电压从第5,6脚到第7,8脚
不过现在测试Q3655第5,6脚有电压,第7,8脚没有电压。第2,4脚导通电压为19V。
从电压上看说明保护隔离保护了。所以依照经验,断电后打Q3655第7,8脚对地阻值结果如下

阻值为0 后极肯定短了。
接下来准备烧鸡,烧烧看哪里短路

在PR326上焊了烧鸡线。电压19V 电流 从0依次递加,加到3A左右 找到了短路点

如图所示PC237短路,将此电容断开测试
短路点是找到了,但是再次上电发现Q3655第7,8脚依旧没有电压。说明隔离保护还是没过
接下来我们来分析 Q3655导通条件

从图纸上看 要想实现R5510和R5511分压那么 Q3651 的工作条件就是要导通。
量了下Q3651第一脚 G脚 电压为2.7V
不确定是G脚电压不对还是场馆损坏,所以直接摘掉Q3651 将第2第3脚短接

上电测量Q3655第2,4脚,电压依旧为19V

测了下R5510和R5511阻值,正常
怀疑Q3655 第1,2  第3,4脚互相短路
确定 Q3655 坏了

Q3655实物是个8腿的双P沟道场馆,手上没有此场馆
于是找来两个P沟道改一下

将两个场馆的 第1,2,3,4脚对应相连

然后将改好场馆一头的5,6,7,8脚与Q3655第5,6脚相连。另一头的5,6,7,8脚Q3655第7,8脚相连。改好场馆的第1,2,3脚与Q3655第1,3脚相连。 改好场馆的第4脚与Q3655第2,4脚相连
改好实物如下

改好后用溶胶固定绝缘。两条信号用的细线,两条供电用的粗线。
改好后再次上电

已经亮机,检测各接口,发现右侧USB不能用检测排线浸液,清理后正常,到此此机修复

网友A:
行云流水,思路简洁清晰,电路改的很6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云流水,思路简洁清晰,电路改的很6

哎能不能给加个分啊:(

网友:
感谢楼主写的这么详细,我不能看到图片,但能感觉到思路,谢谢了

网友:
思路简洁清晰

网友:
这个,修理难度和修理的手艺都不错啊,MOS管焊成这样子,散热好吗?

网友B:
其实 本来没有公共电,你直接量一下管子发现短了就没事了,还一直测。。。不过mos管改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 本来没有公共电,你直接量一下管子发现短了就没事了,还一直测。。。不过mos管改的很好

复合管 一开始没看图 在加上能实现保护隔离,所以就没往上面想。

网友:
思路清晰,图文并茂。思路清晰,图文并茂。思路清晰,图文并茂。

网友:
用的时间久了;MOS管发热会把胶融化

网友:
这样用的住吗,会不会后续出现问题啊

网友C:
已加分,谢谢分享。我以前发的帖子也很长很长,后来被qq群朋友建议,开始简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加分,谢谢分享。我以前发的帖子也很长很长,后来被qq群朋友建议,开始简洁了。

大多数人没耐心看完吧,不过写的长就写的详细,对那些刚好修到此类故障,以及对以后自己再次修到相同故障的时候有个特别好的参照,其实我写帖子其中一点也是为了以后好方便自己查看

网友:
LZ思路清晰,图文并茂,特别是改8腿的双P沟道场馆的经验值得学习,加分了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 改装的mos管看上去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