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尔5520 LA-8241P 0833000报警6声 什么问题

楼主(2017-09-19):
求助戴尔5520 LA-8241P 0833000报警6声 什么问题 显卡供电正常的 原来是不触发
不触发
显卡
戴尔

网友:
换内存试过吗,可以拔插一下屏幕那里的排线

网友:
是不是那个喇叭把6脚芯片蹭到的那机子

网友:
不触发 你是怎么修得触发的

网友:
不触发是刷了IO 程序 触发后就报警6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