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

楼主(2017-09-19):
       24V稳压电源之维修   客户送来几个带有PFC功能的稳压电源(输出24v,客户就说坏了,不急,慢慢修。
客户走后先拆开两个个看看,
    发现好几个元件烧坏(表面破损)。首先取下损坏的元件 查找型号 因为没有图纸 只能找到两个芯片相关图纸进行对照,芯片是l6599adl6563.
在查找过程中发现基本上损坏的是尖峰(浪涌)吸收回路的二极管,电阻。保险,压敏电阻等等。从损坏位置可以发现是输入电压(220v)不稳造成的。马上上某宝订了元件。
本来两天就到,谁知道圆通犯病十几天才收到。
修理过程简单,换上元件基本上就好 ,只有两个还有问题,不过很快就搞定了(稳压管开路).

网友:
还是有点不明白。。。。。。。。。。。。。。

网友A:
淘宝购元件  加人工,这电源值得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购元件  加人工,这电源值得修么?

这个是环境监测设备专用 价值600左右。修好可以一个收80到100.

网友:
像这种专用设备电源,一般都要价高才给他修。上次变频器控制板坏了我们都要价2000元才修。专修变频器的要的更离谱6000元。爱修不修不修大楼没水吃。

网友:
还是修工业设备坏件有钱赚,修家电赚点小钱,客户还砍价

网友:
我上次晚上给人家修了个数控机床主板,就是换一个VGA头子,收了500

网友:
最好不要说的这么明白,心里有数就行啦。

网友:
设备的价值高,当然要价也要相对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