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 2 不触发,板号NM-A201

楼主(2017-09-19):
接电源,待机0.06,不触发。待机偏大,应该有小短路。
拆机,拔掉电池,还是待机0.06。这情况裸板接电摸主板,看能不能摸到烫的地方,没摸到烫。
测各电感对地阻值,5V的电感阻值偏低,认真观察主板,发现有个U口爆裂,再看它的供电,5v转换芯片烧坏。
拆掉转换芯片,5v电感阻值正常。接电源,待机0.01,触发电流上去,亮机。
找料板把芯片换上,u口换上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还好桥 没 整烧 报废

网友:
怎么你们一天竟遇到这么好修的呢

网友:
USB口引起宕机的,我都发现过几个

网友:
运气好,,                   技术溜。。。。。。。

网友A:
                      楼主不把那USB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把那USB换掉

u口换了,不换容易出问题,怕客户再插USB设备。

网友:
好啊  厉害啊 楼主就是牛人啊好啊  厉害啊 楼主就是牛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