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091P REV 3.0

楼主(2017-09-19):
      联想E40-80  ,LA-B091P REV 3.0,  上电,电流0.26左右,就掉下来,刷过BIOS,主板没有短路地方,CPU电压有,不亮,不知从哪里入手,请教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月饼 -20 发错版块!不看版规?

网友:
看复位是否正常。分清是硬启动故障还是软启动故障

网友:
cpu 坏的多

网友:
0.2这个电流  CPU供电都出来了?  电流是不是低了点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这个应该是通病,手里有一台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没有修好,应该是CPU问题,直接换主板

网友A:
CPU供电是不是1.7v。如果是cpu挂了。

网友(2017-11-06):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是不是1.7v。如果是cpu挂了。

确定吗

网友:
正好碰到一台!  还没搞定 难搞!

网友:
我很想下载bios  可是为什么总说我的下载分不够!!!

网友:
手里刚好有个还没修好加电0.19刷了几个bios一样全板电压都有

网友:
应该是CPU问题,直接换主板吧,桥与CPU集成在一起的

网友:
各位同行,最终还是直接换主板,解决,就是CPU 北桥合一 坏掉。